sp600西普尔72v6安铅酸充电器改电流

楼主(2022-12-20):
之前改成锂电池充电器,因为充电站限制功率,现在输入功率530瓦,限制功率500瓦,怎么样能改下电流!

网友:
怎么样能改下电流?

网友:
先找到毛丝管的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把MOS管的取样电阻改大即可,一般为零点几欧。

网友:
找到开关管源极取样电阻改小点

网友:
风扇插口附近那两个大电阻应该有一个是低压侧电流取样用的,尝试加大一点试试?

网友A:
剪短R13电流就能改到3A左右

网友:
剪短R13就能改到3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短R13电流就能改到3A左右

减小电流应该锉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