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逆变器烟花了…

楼主(2022-12-20):
老爷子拿来用电锯伐树,堵转后他开了几次没有开动…本来以为就是保险丝烧了,最后换上发现居然爆了mos管…手头没有这种高压的MOS管…再撸一台…

网友A:
你这有买逆变器的钱不如买个18V马刀。

网友B:
花了就别修了,新的比较牢靠。

网友C:
不适合电机。。。。。。

网友D:
这会有1200W吗!减少一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买逆变器的钱不如买个18V马刀。

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适合电机。。。。。。

还是可以的,伐果树搞一天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夹锯堵转硬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就别修了,新的比较牢靠。

确实是这个样子,新的已经买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会有1200W吗!减少一半差不多

峰值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适合电机。。。。。。

他的锯子应该是有刷的,直流都能用,

网友:
那肯定好用啊

网友:
欢迎发贴,已加分鼓励。
楼主,你既然买了新的,这个坏的,如果你不想修,能否给我帮你修,主要是我想学习逆变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虚标是一定的但是可以用锯子就行了…其他也就停电时照明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的锯子应该是有刷的,直流都能用,

220v交流的电锯,应该是有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的锯子应该是有刷的,直流都能用,

原来如此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可以的,伐果树搞一天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夹锯堵转硬启动了…

那好吧,我印象中电机用逆变器需要留很大余量,像启动和堵转都比较费电哈哈,安慰

网友:
串级电机可以直接用电瓶,功率低可以多接几块电瓶。

网友:
这个虚标的太严重了,一个变压器,连500W也到不了

网友:
虚标严重,带电动工具用正弦波的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