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维修打理一台挖掘机的新加坡产AMC VFD荧光屏收音机

楼主(2022-12-20):
品牌型号为AMC (我没找到资料...这是哪家公司?) AR-7650XJ 345-326  此机到手情况比较惨, 上电短路 ,将上层功放电源小板拿下不搭铁 ,就不短路了 ,可以开机 ,收音步进美频单数,(只可以收电台尾数为1.3.5.7.9的电台 ,例如103.9 ,尾数2.4.6.8.0的电台不停 ,无法收取)经查资料可以改, 随即摸索着先改了收音步进为 87.9-108 ,为什么不是87.5开始,我也不知道为啥 ,至此单双数电台皆可收听 ,然后就是查上电短路 ,经查双功放管有一个炸了, 网购一只拆机的(太老了 买不到新的),到货安装修复成功, 然后就是打理外观了, 往下看吧,

刚收到的样子

一水的日系电容 直插原件 板子还是很漂亮的哦
VFD荧光屏也是非常的漂亮俘获了我的内心!

可以看到功放管子炸了

VFD点亮后非常美丽

今天困了先更到这里 卖个关子 明天睡醒再更

好了继续更

面板右下角碎裂 缺失严重 先洗刷干净 用包装盒纸片塑形用AB胶填补

面板铁板固定螺丝孔碎裂 AB胶补全 从新打孔

两边耳朵缺失一半 AB胶填补 从新打孔

面板塑料皮翘起 尝试了酒精胶水 发现也会留空气 效果不好 不想从新粘了 因为字在折腾就掉没了 字是处于面板磨砂皮和黑塑料之间 已经有部分脱落 固定铁架虽然锈迹严重 钢丝球洗刷一下很干净

将损坏的背景灯更换LED 难能可贵的是 这么多年 所有的按键全触发 非常好用 !

功放块到货安装

试机

LED太亮了 ,都装起来了懒得搞了 ,把原来卤素灯的小蓝帽扣上就没管了

然后面板直接用记号笔涂黑 ,把字露出来, 喷点表板蜡 ,不错挺漂亮 ,不开灯看不出啥, 开了灯剥落的塑料皮和字体之间的缝隙就解决不了了 ,不过自己可以接受  ,所以此机就到这里了, 另外稍微有一点偏频 ,比如90.0的电台90.1也能听大概, 但没有90.0那么清晰 ,这么老的机子也情有可原 ,就不搞了, 这样吧  此机声音洪亮 ,收台清晰 ,音质很好听

全文完

网友A:
太老了,折腾着意义不是特别大,除非收藏

网友B:
30年以上的机子了 ~

网友C:
30多年前的老物件了

网友D:
荧光显示屏就是漂亮 期待点亮后的芳容

网友E:
确实够老的

网友F:
收音机老都不怕,能收到调频立体声就好了,特别是在珠三角的,晚上好多台就放歌的

网友G:
应该收藏了,分立元件够多

网友H:
这样显示的机子不多,值得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折腾着意义不是特别大,除非收藏

越老越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年以上的机子了 ~

请问这个机身有没有日期标识 我没研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多年前的老物件了

嗯嗯 老的才有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荧光显示屏就是漂亮 期待点亮后的芳容

更新了 有点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够老的

老的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音机老都不怕,能收到调频立体声就好了,特别是在珠三角的,晚上好多台就放歌的 ...

我也是喜欢晚上听电台 虽然我不在珠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收藏了,分立元件够多

肯定留着自己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工还不错

嗯 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显示的机子不多,值得修理

打理好了 虽然手艺一般 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不错,VFD屏就是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