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天然气表出气接头上的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楼主(2022-12-20):
家里刚开头天然气,出气口这个接头上的像按钮一样的东西是干嘛的呢?有没有老哥知道啊?

网友:
我猜是接压力表的

网友:
盲猜:泄压阀。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这个我问过,说是管道燃气公司检测专用。

网友:
堵帽,没啥用

网友:
这个头装右边可以省煤气费

网友:
估计是检修用的吧

网友:
这个我们这都没有这种的装置。看燃气表也是普通的

网友A:
安装安全阀没有啊?我们这里去年发文,强制要求安装安全阀和不锈钢灶前管,而且必须是燃气公司指定的公司来安装。

网友:
试压的估计,拧开应该是个和汽车轮胎一样的气门芯!

网友:
打气的,往管道打气

网友:
压力检测口?

网友:
调压的,天然气管道的压力分布并不一致!

为了使末端达到使用压力,会进行增压输送!

那么越接近输出端压力会越大,就必须要进行调压满足家庭使用,不然会“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安全阀没有啊?我们这里去年发文,强制要求安装安全阀和不锈钢灶前管,而且必须是燃气公司指定的公司来 ...

如果不需要用户花钱还可以,否则就是利益输送,应该曝光它

网友:
应该是检测口

网友:
很多餐馆用的猛火灶,煤气罐上有个增压装置,也有个这样的旋钮。
我猜是调节压力用的,主管到每家的距离不一样,这个可以微调一下各家的压力。

网友:
有点像汽车空调加氟口,感觉是检测压力的快接口

网友:
安全阀。
当报警装置工作后这个帽会落下。
需要手工拔起才会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