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用了六年的水星路由器MW313R

楼主(2022-12-20):
最近一到晚上,这网络就卡,卡的要死要活的,开始以为是联通的网不行,问了邻居都说正常,就开始怀疑是路由器闹的,2017年买的用的时间也不短了换新的买了一个小米的,感觉不错晚上起码不卡了。旧的拆了看看。

网友A:
看到有换电容后信号好些的……这个也没发现啥可以换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换电容后信号好些的……这个也没发现啥可以换的啊。。。

  扔货    我 6 块钱   卖掉的 941N V6   足够他用的  ……

  无线 花里胡哨没用   还在用 2.4G  包括老家 感觉很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货    我 6 块钱   卖掉的 941N V6   足够他用的  ……

  无线 花里胡哨没用   还在用 2.4G  包括老 ...

2.4G 城市房子简直没法用,干扰太严重了

网友:
好像只有一颗,第四张图左下角有绿皮电容。
年份长了,也许容量会下降。我有个路由器,外皮上标450uf,实测350uf不到,换了新的就稳定。
另外,楼主也不能排除是电源插头的问题,比路由器本身更容易坏。

网友:
这百兆单频,怎么的也该换了吧。

网友:
换个运营商的WIFI6

网友:
好像和小米的一个WiFi放大器方案一样,这个cpu好像是为智能设备开发的,不是路由器

网友:
MT7628K 内嵌 8MB 内存没什么,要不刷Tomato Phoenix 不死鸟

网友:
可以刷个集客AC配合集客AP挺好的。

网友:
用6年,浪费宽带资源呀

网友:
路由器这东西用的时间一长,就各种不稳定了,家用路由器一般就3-5年寿命。

网友:
早该换了····

网友:
改成AP使用也还行

网友:
换个软路由

网友C:
你们2.4G能跑多高的速度啊,我是没上过120

网友:
mtk7628整合ram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2.4G能跑多高的速度啊,我是没上过120

72MBPS      感觉已经不错了    不卡就行    4代    5G没开

网友:
7628可以刷的固件很多。

网友:
真的是难为楼主还能用这种路由器。网络不爽,刷个抖音都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