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人给intel 545s m.2主板换过主控并成功吗?

楼主(2022-12-20):
这几天给一条Intel 545s m.2 ngff的条子,换了主控,换2254G主控,可以识别1G,但不能开卡,卡download MP Package FW 这儿,有人尝试成功过吗?
手头只有一个 R0419A 和 一个 Q1016A ,都试过一样。 这两个版本试过开2258h+B16A是没有问题的。Flash一样,缓存一样,桥接也一样,就主控一个是2258h,一个是2254G
.
求指导

网友:
545的板子要改电压把,vccq是1.2v,改配置电阻到1.8v

网友:
用SM2258AB_HYF14_HYF16_MPR0911A_FWQ0704A试试

楼主:
谢谢线索,找到了几篇大佬的文章,先实验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7140&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