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mini2 32G扩容128G

楼主(2022-12-21):
邻居19号送修一台mini2 32G,想要扩容到128G,这么老的PAD了,扩的是念想吧?

当天没有空,于20号晚上开始对主板进行手术,先上加热台拆机

拆下屏幕,主板就不用拆出了,取下屏蔽罩

32G东芝硬盘(nand flash)来个特写

为了保护好电池不被高温烤变形及保护外观完好,先用白纸垫好,上面再放钢网

快克861直风枪拆下东芝32G硬盘

先把硬盘位的焊盘处理好(除胶、拖平焊盘、清洗)

焊好闪迪128G硬盘(提前用编程器写好任意mini2的底层)

清洁好主板装回屏蔽罩

先装屏用苹果电脑进行刷机,此时windows下面爱思助手刷不过的(哪怕是用iTunes),刷完后激不活的,因为还没有写原机底层资料

刷完后装机

再用P13编程器辅助进入紫屏(也可用其它工具进)

用精诚维修助手把备份好的原机底层写入iPad

再次刷机,此时可用爱思助手刷机了,并激活

进入系统

完美扩容到128G,邻居再也不担心容量不足了

iPad的SN WIFI BT三码公开了我没打码,因为即使你写到其它iPad基本也是激不活的
END

网友:
这还有扩容的必要吗?估计维修费比这平板贵了

网友:
这要看关系了

网友:
感觉还是要苹果,要是安卓,估计早扔了

网友:
这种老平板维修的手工成本跟实际价值不成比例。

网友:
这个刷机要不少专用工装啊。

网友:
可惜编程器太贵了,否则也可以试着操作下

网友:
这邻居是真的邻居吗

网友:
不建议啊,这种扩容后的机子不能升级不能复原,不然就成砖了

网友:
运行内存能升级吗?SEAN版?

网友:
这个厉害了,感谢分享,啥时候我能有 这个技术啊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强

网友:
5S的核心,最高就是12系统

现在12系统还可以,有不少APP可以用,就是5S的核心实在有点慢了

网友:
5S的核心实在有点慢了

网友:
买个二手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感觉成本跟实际价值不成比例,我还有个mini2 16G,

网友:
这手艺屌屌的

网友:
扩的主要是关系,其次是念想。

网友:
电池只有55%的寿命了,卖掉平板的钱都不及扩容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