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M2246xt 四贴sd15177 256g跑圈跑一半掉固件。

楼主(2022-12-21):
2246xt 四贴sd15177 256g跑圈跑一半掉固件。闲鱼上看到这块板子,看到丝印很清楚,刚好买了几颗256g的15177,打算试试性能。

先把ce调成了1357,4贴一起成功,短接后能忍到4x4 ce。找了工具开卡几次就成功了,测试了一下性能,超级快而且很稳定,不掉速。

最后开始跑圈,哪知道跑到大概512g左右,就掉固件了,重刷还是这样。开始以为是土狗的问题,去掉之后还是这个样子。感觉像是固件的bug,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麻烦指点一下。

顺便分享一下ps3111双贴15177的测试结果,性能真是好。颗粒闲鱼买的,老板开始不肯卖我10颗,软磨硬泡了好久才答应卖给我,80一颗,rdt全部测试通过。

网友:
跑圈不过就RDT开卡后再测试测试

网友A:
还是上2246en吧,印象里真没见过46xt做1t的,所以出了问题也不敢确定到底是为什么

楼主:
所有颗粒都在测试架上跑过rdt了,测试架也是2246xt,所以不像是颗粒的问题。我也重新焊过一遍,没有虚焊的可能。每次掉固件都在测试到512g左右的位置。

尝试关闭interleave,但是会导致开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2246en吧,印象里真没见过46xt做1t的,所以出了问题也不敢确定到底是为什么 ...

我也没见过46xt做这么大,所以试试看,不行的话就降低位512g

楼主:
自己找到一个帖子,里面说明了2246xt最大支持16个die,我这个颗粒好像是8die的,似乎就只能双贴了。请大佬指正一下

网友:
以前试过多次46xt开16CE没问题,32CE就会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上PS3111好啊,有ldpc,会加持生命周期

网友:
试验涨知识

网友:
1.现在msata 2246en也就20元一个,没必要46xt
2.很多颗粒上46en一点问题都没有,上46xt就不行,哪怕是46en用46xt固件开依然如此
3.除非u盘,否则还是淘汰46xt吧

网友:
接触过得2246xt 没有上这么大容量的

楼主:
其实就是玩,2246en板子还要找1g缓存,懒得折腾缓存,所以找了个丝印特别好的2246xt。哪知道还有die的数量限制,就当是学习了。不过说真的,速度杠杠的。mlc这么大颗粒的也少见的。

网友(2024-11-27):
15177-256G,好像是4ce 16die
2246xt,四贴就是16ce  64die,你只开两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