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比打火机还简单的电子表

楼主(2022-12-21):
这个电子表是去年为考一建买的,结果到考场,任何电子设备都不让带进去,包括这个小破表
当时就发现这个电子表走时快,从最后一次调表到现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结果走时快了差不多4个小时,先拆开看看吧,后面打算借鉴坛友之前的漆包线绕制电容修正走时
塑料外壳,很小巧,很mini

直接抠,连卡扣都没有,就几个塑料支柱嵌套固定,晶振一颗,光秃秃的板子

拧下四角的小螺丝,导电橡胶条、液晶屏,两个按键,一颗牛屎,晶振,AG3电池。。。。。。

拆解完毕,等待下一步,漆包线电容修正大法。。。。。。

网友A:
每天快40秒,这个用漆包线电容修正有点难,换个晶振再调或先并个几十P的小电容,可以工作的话现并线圈调。

网友:
等漆包线电容修正大法

网友:
还有必要吗
走的快一些是告诉你时光匆匆
莫要虚度啊

网友:
漆包线电容修正大法,其实就是搞一个几P法的电容去并联到32768Hz的电路中

网友:
走的快一些是告诉你时光匆匆

网友:
电子表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是不是可以换晶振啊

网友:
想办法上8025

网友:
跑表换线好像没什么作用的

网友:
看背板空间,上8025没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天快40秒,这个用漆包线电容修正有点难,换个晶振再调或先并个几十P的小电容,可以工作的话现并线圈调。 ...

说的极是,或者直接上8025AC。

网友:
我直接上25了

网友:
以前觉得电子表很方便,现在越来越感觉时间不准才是最大的痛点,索性买了个WIFI自动对时的,再也不用调来调去了

网友B:
这关打火机什么事啊。

网友:
电子表外型小巧,上论坛比较火的8025吧

网友:
之前也想买一个玩玩,

网友:
手中也有一个,没管它,只是作个参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关打火机什么事啊。

现在的打火机拆开零件至少都得10多个,这个电子表拆开算上螺丝也就10个零件,可不是比打火机还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