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钱江电气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楼主(2022-12-21):
值班时,发现院子里有一台变压器

电力变压器标牌

高低压端口

低压端口

高压端口

紧急按钮

网友:
最后那个图应该是输入电压档位选择,当输出电压偏低或者偏高时,初级换个档,调整匝数比

网友:
拆开看看结构,看看有多少油水多少斤铜。

网友:
哈哈,原来如此

网友:
漏油了吧,看着外壳生锈严重

网友:
最后那个不是紧急按钮,是分级开关,用来调节电压的档位开关

网友:
效率会有多高的?

网友A:
里面的是不是花生油?

网友:
这东西里面有不少铜吧,能拆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是不是花生油?

哈哈哈,我们这里叫变压器油,还真的是变压器里面的

网友:
拆哪里了   从电线杆上拆下来??

网友:
我估计现在都用铝线多了

网友:
要不要来个先拆为净。

网友:
配网用的变压器,最后一张图的那个旋钮不是紧急按钮,是变压器调档时使用

网友:
多半是铝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是不是花生油?

变压器油,好像是专用的...

网友:
2楼说的对,次级估计是铝线。

网友:
铝线的能有多大功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