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宝宝心语胎音仪JPD-100S8

楼主(2022-12-21):
一个朋友的不要了,我顺的。
先看外貌:

近看:

铭牌,还真是医疗器械……

使用两节AA电池

探头收纳卡:

左侧音量开关,头上耳机插口

四颗螺丝,好吧,开拆:

探头是通过MINI_USB连接的,不插屏幕会显示MHz闪动,插上后显示3MHz

主板:

喇叭,很廉价的说,就是听个响

液晶屏是通过排针连接的

屏接口特写:

三个微动,贴了层胶纸,四个电池极片都焊在主板上

主芯片6432Q 1810,查不到资料

SGM4871音频功率放大器

部分参数:

两片四运放:LM324,YJ33为3.3vLDO芯片

YJAA为5v稳压芯片,SC8HK应该是个电源芯片,查不到资料

本来想看看背面还有料没有,结果不焊掉电池极片是拿不出来的,算了哈

拆完,复原,吃灰……好了,谢谢看完。

如果有需要的3000M币包邮送了哈

网友A:
这是听胎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听胎音的吗?

是的

网友B:
是听胎音还是胎教用的?

网友:
看着还不 错的胎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听胎音还是胎教用的?

可以听胎心的,不是胎教。要配合耦合剂,探头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就跟医院B超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听胎心的,不是胎教。要配合耦合剂,探头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就跟医院B超一个原理 ...

谢谢!谢谢!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楼主:
不贵,天猫新的都不要100

网友C:
以为听个响
没想到还有点复杂

网友D:
看着挺复杂的,难道是真的超声波探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挺复杂的,难道是真的超声波探测?

还真是的,不过功率应该比那种大机器小很多,就听个胎儿心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为听个响
没想到还有点复杂

4a4a,我也以为没啥料……

网友:
有同款,九块九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