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来无事研究了一下太阳能灯电路

楼主(2022-12-21):
一颗14450锂电池,没有容量标识,小太阳能板,正午太阳下功率为0.4W左右;20颗灯珠,实测功率为0.7W,纯黑环境下照明亮度还可以。加上灯壳,邮费,电路板,3.5包邮,还要啥摩托车嘛,不知道商家是怎么赚钱的。下一步准备改人体感应,改亮度,换大电池,DIY一个感应小夜灯也是极好的

网友A:
这太阳能板没0.4瓦吧?我好想实测短路电流才50mA左右……

网友B:
我有个带人体感应的,外观几乎一样。多个透镜

网友C:
正午太阳下功率为0.4W左右;20颗灯珠,实测功率为0.7W
注定电池是要饿死的

网友:
只看你改的结果

网友:
谢谢,还画了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午太阳下功率为0.4W左右;20颗灯珠,实测功率为0.7W
注定电池是要饿死的 ...

不一定吧,低于某个电压LED都不亮了,手电筒里面的电路就没有保护板。

网友:
改人体感应~真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太阳能板没0.4瓦吧?我好想实测短路电流才50mA左右……

大概最高功率吧,具体我也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带人体感应的,外观几乎一样。多个透镜

人体感应的要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午太阳下功率为0.4W左右;20颗灯珠,实测功率为0.7W
注定电池是要饿死的 ...

不改的话基本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吧,低于某个电压LED都不亮了,手电筒里面的电路就没有保护板。

对,电压太低就不亮了,虽然没有保护板,但就原电路的设计其实也不会过冲过放的

楼主:
可以这么说

网友:
电路图都有,这动手能力佩服

网友:
这种灯其实也很简单,和普通灯相比,也就多一个光电转换板,其它都一样。

网友:
这种本身就功率不大的。再説转换效率也不高的。

网友:
我两年前买了一个同款的,竟然花了我十二块钱,而且不耐用,只能亮两三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光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