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大家现在小孩学习上上网课用用什么配置性价比高

楼主(2022-12-21):
最近小孩提前放假了,要在家里上网课。他使用手机上网课我觉得对眼睛不好,打算自己配一台性价比好点的电脑,大家给下建议,谢谢

网友:
不用多高的配置吧,一般也就用个钉钉直播,腾讯会议,视频流畅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广大坛友真不好回答,根据自己财力决定,想咋配咋呗

网友:
投屏到电视也可以啊

网友:
一般的就行,我用的联想Y470,换个固态,很流畅。

网友:
小课屏e3,已经用上了,效果不错,适合固定场所用毕竟没有电池~

网友:
配置不重要,屏选好点的,否则废眼睛!我都想给我娃用全墨水屏的了

网友:
要是电视机好安装APP,感觉直接电视机上插个无线键鼠最好用了

网友:
只上网课,不装乱七八糟的 2代4g 固态就可以日常使用,价格200-300块钱。建议4代以上  家用都可以

网友:
十代I3板U,剩下的用手边现成的,成本最低效能最高,

网友:
抛开预算谈性价比有点那个了吧

网友:
IPAD2021,也就是ipad9吧。64G足以,也就2400左右。

另配一台备用电脑G4560+8G+240G固态+上次刚改的RX580,待机60W左右,显示器一般24寸屏即可,最好IPS的,最好高刷。

网友:
不花钱手机投屏。旧的二代i5 一套加20左右显示器500差不多,新的10代i3套装也不是很贵的2000左右吧

网友:
按预算来。多有多的配置

网友:
LCD屏,按摩店APU一套下来300足以

网友:
我是这样配的,其他的自己看着买

网友:
13-10100        865
华硕H510M-K        590
华硕8G/2666D4        195
华硕128G        180
航嘉300W        230
价格供参考,网上买可能还会便宜200-300,其他的自己看着买

网友:
网课弄个平板还方便,如果说电脑性价比高肯定是台式机

网友:
买个小米的锐龙版,性价比最高

网友:
一般退下来的闲置的电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