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旁路模式不解

楼主(2022-12-21):
我看了一些旁路模式,都是接两路输入。一个当主,一个当旁。
那像图上这种,只有一个输入的,就无法旁路了吗。不能直接让输入和负载直接接通嘛,这不就是旁路了嘛。

网友A:
旁路还要有稳压功能的,不具备稳压功能的UPS输入电源超压或者欠压时UPS直接进入工作模式,如果设置了旁路超压或欠压时旁路就会不正常!

网友B:
旁路模式对于一个进线电源作用主要是:此时进线电源要有电
1.逆变模块故障可以通过静态旁路对负载保持不间断供电。
2.UPS主机有问题,可以通过维修旁路保持对负载供电。
3.可以将负载倒至维修旁路,主机可以检修和维护及维修,保持负载供电。

网友C:
你理解错了.
两路或两路以上市电输入的,是市电的主备份模式,或负载均衡备份模式.
旁路模式,是旁路掉UPS,由市电直接给负载供电,这与几路市电输入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路模式对于一个进线电源作用主要是:此时进线电源要有电
1.逆变模块故障可以通过静态旁路对负载保持不间 ...

看不懂。
那向我图上这种,能切到旁路模式嘛,加入ups主机坏了,能直接打通输入和负载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
两路或两路以上市电输入的,是市电的主备份模式,或负载均衡备份模式.
旁路模式,是旁路掉UPS,由 ...

那可能网上资料错啦。很多图画出旁路都是另一条输入的

楼主:
还有大佬嘛

网友D:
你可能是把在线式UPS和后备式UPS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是把在线式UPS和后备式UPS搞混了

怎么说。老实说,我没你说的这个概念。百度下,才知道这两种区别,但看不出和我问题有啥关联

网友E:
UPS旁路模式只有“在线式UPS”才有的。
1、后备式UPS:主AC电源正常时,主电源直接为负载供电,一直就是旁路模式;主电源故障时,通过转换开关切换为电池逆变器电源。主电源恢复正常时,通过转换开关再切换为主AC电源供电。
2、在线式UPS:当主电源正常时,主电源进行整流以提供直流电压供逆变器运行,而逆变器则向负载提供交流电。电源异常时,逆变器使用电池,并且逆变器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以确保输出不间断。为负载提供的交流电的电压、频率都得到保证,纯净无杂波。
旁路模式就是AC电源通过旁路开关直接为负载供电。不经过整流、逆变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路还要有稳压功能的,不具备稳压功能的UPS输入电源超压或者欠压时UPS直接进入工作模式,如果设置了旁路超 ...

稳压功能对旁路来说,不是必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UPS旁路模式只有“在线式UPS”才有的。
1、后备式UPS:主AC电源正常时,主电源直接为负载供电,一直就是旁 ...

那我这个就是在线式ups。所以我的问题是像我图这样,ups主机只有一路电源进线。如果逆变器坏了,能直接打通输入和负载端嘛,直接市电供电。实现旁路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就是在线式ups。所以我的问题是像我图这样,ups主机只有一路电源进线。如果逆变器坏了,能直接打 ...

你主题帖中的图来看,UPS内部如果损坏,并且还坏的是无论电池还是主电源都不能输出了,那就没戏了。

因为你反复强调的所谓的旁路,拿大白话说,就是你指望UPS坏到没有任何输出的话,可以不可以主电源临时供电给负载,那图就是不可能的。

而现实中,要看你的UPS内部会坏到什么程度了,有些UPS虽然是所谓的在线式,也分两种模式,一是主电源从交流变为直流跟电池电压一样,和电池并联同步,供内部逆变系统持续逆变给负载使用。二是仅仅通过继电器切换,在主电源有电的时候,继电器切换为主电源给负载供电,主电源没电的时候,继电器切换为电池供给逆变系统后再供负载使用。

一成本来说,第一种价格会很高,几乎没人在普通场合使用这种货购买这种。而第二种是很普及的。我猜测你那个实际上就是第二种。它会不会损坏到那个负责切换的继电器切换损坏,就难说了,如果这部分损坏到都不切换了,那自然也就没戏了。

实际上原本各家都会在你图中右侧那个连接负载那里给一个主电源单独接负载的切换开关什么的。这本来就是大型供电应急场所的基本要做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主题帖中的图来看,UPS内部如果损坏,并且还坏的是无论电池还是主电源都不能输出了,那就没戏了。

因 ...

你说的第二种,好像是楼上有人说的后备式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