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异型936烙铁头

楼主(2022-12-21):
买的正泰电烙铁,68元精密电烙铁,这个精密两个字就表现在烙铁头不通用,淘宝找一圈,只有一个叫des的s系列烙铁头类似,刀头一个最低14元。家里有闲置936烙铁头用不上感觉亏,花5块钱买个段不锈钢管,diy一个,那个凸起弄不出来,直接割口掰出来。
计划中能完美diy,实际破破遭遭,不如直接买那个des的烙铁头了。
鄙视下正泰,出品一款新型电烙铁,只给配尖头太不讲究了

网友A:
不是应该拿颗钉子,把顶帽放哪位置锤几下么?有一两个凸点就可以卡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拿颗钉子,把顶帽放哪位置锤几下么?有一两个凸点就可以卡住了啊 ...

前几天烧糊涂了,智商明显下线。

网友:
换烙铁一劳永逸

网友:
这又是阳了没事干系列吗

网友B:
商家精明,不通用才好赚配件钱

网友C:
用钉子打的孔?没有小电磨吗?

网友:
这正泰欺负人到家了!

网友:
最烦这种自成一体的型号,还偏偏都不耐用。遇到直接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精明,不通用才好赚配件钱

那也要有配件卖呀,问客服,只有尖头没有其他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钉子打的孔?没有小电磨吗?

就是小电摩横着切了一个小口,然后用水口钳豁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小电摩横着切了一个小口,然后用水口钳豁起来

应该用金刚锉刀打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拿颗钉子,把顶帽放哪位置锤几下么?有一两个凸点就可以卡住了啊 ...

大钉子,用木头垫着砸,钉弯,管壁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估计管内冲压工艺需要特种钢材

网友:
不通用是个坑

网友:
可能是管壁太厚了……使用钢钉应该比普通钉子好些

网友:
阳了还在猛动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拿颗钉子,把顶帽放哪位置锤几下么?有一两个凸点就可以卡住了啊 ...

确实是好办法

网友(2024-12-11):
我也来发一个。我的是德力西的烙铁,同样的问题,也是没有其他的选择,跟楼主是同样的解决思路,用了不锈钢管,不过我是用点焊机点焊的,烙铁头跟钢管之间用点焊固定住,那一圈凸起是用了3mm宽的镍带绕了两层,一层焊住后感觉不紧,就有加了一层,效果还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