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东芝机械硬盘MQ01ABF050,The HDD is locked,提示输密码

楼主(2022-12-21):
东芝机械硬盘MQ01ABF050,坏盘,,接上电脑,,进BOIS,提示输密码

一块500G的东芝机械硬盘MQ01ABF050以前的坏盘,接上电脑,如果不是BOIS,会检测一段时间后,嗒嗒响,开机进入BOIS,后提示输密码,,无异常响声,,第一次碰 这种

网友:
没见过硬盘要密码

网友:
UEFI加密锁,如果数据不重要就格盘吧,否则得用之前的系统密码才能访问文件,AES-256加密的,没救

网友A:
一般只有笔记本用的硬盘才会加密,加密后除了本机任何软件还是物理工具都无法访问硬盘数据,连格式化都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有笔记本用的硬盘才会加密,加密后除了本机任何软件还是物理工具都无法访问硬盘数据,连格式化都做不 ...

是的,,就是本本上换下坏的,,原来只是加密。造成无法识别

网友:
硬盘硬件加密,不知道刷硬盘固件能不能解开,否则好像没什么办法。

网友:
第一反应是当年江民杀毒软件的硬盘逻辑锁,看了网友的评论,才知道笔记本电脑还有这个功能,学习了。

网友:
硬盘密码锁,只有回原电脑上,用密码开锁,拆下来就用不了。

网友:
在BIOS的设置中有一项是可以给硬盘加密的,不知道这个密码就无解了。

网友:
快快大锤伺候

网友:
第一次才知道笔记本的硬盘还可以加密码,学习了。

网友:
硬盘被BitLocker锁定了吧,这个只有装在原机上,输入备份的恢复密钥才能解开

网友:
如果原机登陆了微软账号并且网络同步,则可以在微软官网找回秘钥解锁

网友:
4月疫情的时候,在家远程装系统,有幸得到一个可以锁硬盘的病毒,锁了之后就这样,病毒是会提供给开发者一个密钥文件的

网友B:
BIOS加了硬盘密码,不记得地话打不开,不过我的印象中刷固件能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加了硬盘密码,不记得地话打不开,不过我的印象中刷固件能清除?

是硬盘加密码,,第一次碰这种,开始以为是坏的,,居然是加密了 ,,BIOS的密码只要放电就清除了。。

硬盘加密码不知是加在什么地方,,感觉是写在盘片上,,BIOS,,提示输密码,,按ESC,,可以识别到硬盘

网友C:
学习了,pe下能直接格式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pe下能直接格式化吗?

你在输密码界面,,,硬盘里声音正常,,,你跳过那界面,进任何系统,,BIOS不识别硬盘,,并且硬盘里声音嗒嗒。。。不停。就像敲盘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密码,估计无解了。这个应该是BIOS硬盘锁,这跟BitLocker加密不同,BitLocker加密还可以通过牺牲数据继续使用硬盘,BIOS硬盘锁应该是写在固件上,上电后要先验证密码才会工作,不同的主板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个别品牌加密时还会将主板ID和硬盘绑定,那就完全无解了,你这个也许只有专门做数据恢复的借助设备譬如PC3000之类的才有条件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