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不能开盘 查这个ID是三星K9DUGB8H1A

楼主(2022-12-21):
直接上图
网上查这个ID是三星K9DUGB8H1A,哪位大神有这开卡工具?

网友A:
咱们2个的情况类似,我也在找这个软件,手头有一个,你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们2个的情况类似,我也在找这个软件,手头有一个,你试试看行不行。

试过了,连ROM模式都扫描不出来

网友:
尝试找了但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连ROM模式都扫描不出来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A:
咱们2个的情况类似,我也在找这个软件,手头有一个,你试试看行不行。

开不了发什么,你以为炸的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