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佳能LC-E6E充电器,大佬鉴定一下真伪啊。

楼主(2022-12-21):
拆解一个LC-E6E,大佬鉴定一下真伪啊。

网友:
看到飞线,感觉做工一般般。不知道真假,楼下大哥上

网友:
是真品,这个以前我见过,不过没有拆开看看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不像山上的

网友(2023-08-08):
这个如果是假的话,不会有这么好的做工。

如果是真的话,这个缩水很多,原装我拆过,做工比这个好多了。有空把图片找一下发上。

网友:
都山成这样了还有疑问吗?原装会用lm358转灯吗,原装都是单片机控制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假的都这样做就没有假的了

网友:
打磨芯片了,很可能是假的

网友(2024-08-17):
与原装的比较,这是假的,但比假了又假的要真一点,板上看到了LM358芯片,这就不是原装的了。

网友:
假货,原装是100%不可能飞线

网友:
假货,x电容共模电感都没有,不可能是真的。
这货做工差不多就是384x系列芯片的假笔记本电源一类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