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m2263xt试用东芝颗粒开卡失败报错No card

楼主(2022-12-21):
颗粒用的是东芝TH58TAG8S2FBA8A,slc
插在电脑上报错No card,听有种说法是软件不支持,如果是那样就请大佬们援助一个能用的软件!
若成功开卡,微信转账20答谢

用了转接头连接的电脑

网友:
朋友,但凡你多做点功课都不会把SLC淦到63Xt上

网友:
这玩意要是想支持只有让慧荣定制固件了

网友A:
定制固件吧,20没可能了,20000有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固件吧,20没可能了,20000有点用

20000可不一定够,毕竟不弄新固件特调一下的几个W,这还是弄新固件,的加钱

网友:
先去看看63xt到底支持些啥颗粒吧,你搞SLC颗粒上去,先不说其他的问题,这根本开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