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改装一个WiFi智能插座,增加定时断电功能

楼主(2022-12-21):
如题,手头这个所谓智能插座,离开了WiFi 就成智障插座了,这么说是因为它的定时开关功能完全依赖网络服务器,网断了,下发的指令就没有然后了,说起来它就是设计这个程序的人的锅了,改装后的 程序就是个定时程序,借用了原来板子上的开关控制信号,上电开始倒计时,时间到断电,长按按键可以设定时间0-15小时,因为只用了4个led,就是拿它控制电瓶车 充电的,因为每次充电老是忘了拔电,,好了,老规矩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A:
这是个高手!开关不划断直接并上去不好吗?

网友:
这是加外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高手!开关不划断直接并上去不好吗?

不划不行,因为原本按键按一下 就接通或断开,这就不受单片机控制了

楼主:
是啊,加外挂了,还折腾了2天才彻底搞定,早知道马老板那边重买一个定时插座,10来块还包邮

网友B:
需不需要加一个反馈判断是否断电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不需要加一个反馈判断是否断电成功?

我觉得有必要,最好再加一个摄像头对着它,到时间后用手机远程看一下是否断电成功!

网友:
外挂一个单片机吗?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必要,最好再加一个摄像头对着它,到时间后用手机远程看一下是否断电成功! ...

加油,如果是有摄像头有网络的话,那就不用额外外挂单片机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不需要加一个反馈判断是否断电成功?

单片机 有一个IO  飞线到 控制继电器的引脚了,可以检测原本的控制信号

网友C:
这么多脚的 stc8浪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脚的 stc8浪费了吧

没事,反正这个芯片买了不少,都是就地取材

网友:
app跑路了拆成品?这么改感觉有点浪费了
拆个废旧充电头 + 手推车 + 继电器,配上你需要的按钮和led就可以了
搞个86面板和底盒,或者拆个废旧插排,去掉2个插座位置放里面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8266,其实8266这类的也可以干单片机的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8266,其实8266这类的也可以干单片机的活啊…

app平台还可以用,所以就不动这个模块的程序了

网友E:
电动车充电的定时器才多钱一个,有点把一个武功高强的人打断手脚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充电的定时器才多钱一个,有点把一个武功高强的人打断手脚的意思 ...

那肯定是不划算了,肯定是直接买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8266,其实8266这类的也可以干单片机的活啊…

一看就不是8266

网友:
这是个高手,还能这样外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