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十几年前的昭阳E42G笔记本整一下,速度还 是满快的。

楼主(2022-12-21):
一台08年的联想,几年没有用了,慢到看视频,声音和图像不同步;上网也卡出屎了,以为是CPU太慢,内存太小,都想把它扔了

笔记本没有高清口,投影没有VGA口,配了个转换接头,发现色彩居然差很多。要不是老婆拦着,直接从楼上扔下去

这是配的转换头
后来朋友想拿去练手,想着怎么也得整好给他,于是拆开清理一下,十几年没动过,散热片堵死了,拿个牙刷清理出一大陀灰,顺手也把风扇清理了一下。

然后安上后盖

开机,WIFI没信号,以为是哪松了,于是重新插了一回

后来发现是后盖没按紧导致,可能那金属片有天线功能?
然后继续折腾,拆下硬盘,换个固态试一下,居然能用,太惊奇了,上回换了个500G的三星就死机了

完美

跑起来一点不卡,现在配上投影看世界杯一点也不卡,色彩差异也不大

网友A:
不但卡、慢,还模糊的很。。。。。5块钱去买个p8700换上要快些,或者直接上35w的p9900那要看散热的底子了

网友B:
win7 64位系统你用2G内存不卡么?系统运行就需要一个多G的内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系统你用2G内存不卡么?系统运行就需要一个多G的内存吧

不卡,这机子原配是1G内存,后来增到2G,跑WIN10都不卡。现在主要配投影仪看视频,看电影用

网友:
奔四以上任何老机配个固态都能让你感觉日常用不卡

网友C:
T9559  T9600   内存加一根4G  ……

网友:
2008年联想旭日410,配到4G内存,但不支持64位系统,也是鸟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T9559  T9600   内存加一根4G  ……

T5750,插了两根1G,速度可以就不折腾了

网友D:
再加条内存,妥妥的再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条内存,妥妥的再战几年

都插满了,没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但卡、慢,还模糊的很。。。。。5块钱去买个p8700换上要快些,或者直接上35w的p9900那要看散热的底子了{: ...

换固态硬盘才行,我的10年的电脑 换个固态  启动基本上5S以内。换固态硬盘才行,我的10年的电脑 换个固态  启动基本上5S以内。

网友E:
我现在用的也是十几年前的电脑,想快固态是关键!
目前还装着CAD在用,4G内存,原来T5700现在换T8600,正常用着!再战个几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也是十几年前的电脑,想快固态是关键!
目前还装着CAD在用,4G内存,原来T5700现在换T8600,正常 ...

换了速度会不会差很多

网友:
看得我也很想把那台小黑sl400整理一下

网友:
换固态的体验感是最好的……

网友:
30元换个T8300  内存到4G  妥妥的办公机

网友:
看来每个人对“卡”的定义真的千差万别

网友:
你还吹跑win10都不卡,你还是老老实实换个32位xp吧,估计不卡

网友:
换U,上固态,加内存,经典的老机升级之路,效果超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