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一个 欧姆龙电子血压计HEM-7210-KB,附一个测绘后的PCB板文件

楼主(2022-12-21):
故障按键没反应,所以拆开看看

拆除按键后的PCB

看到明显腐蚀的 线路。。这成本偷减的,至于嘛

看起来没有断线。。。

楼主:
附一个测绘后的 PCB板文件,没有打样验证,应该没有问题,有类似故障的可以拿去打样
再补一张图

网友:
只拆无修,

网友:
能画出pcb图,谢谢分享

网友:
能画出pcb图

网友A:
看看电池的弹簧是不是变脏了

网友:
还是这种板子好,现在有些用黑色板子的,都不透光,而且表面的铜箔走向也看不清。

楼主:
修好的图就没有拍了,就是刮了线路氧化层,重新搪锡,而后pcb绿油固化,顺便换了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的弹簧是不是变脏了

电池仓很干净,弹簧正常的,只是它这个按钮板PCB搞的单层,而且比较辣鸡的工艺,线路才氧化发黑的

网友:
加点文字说明帖子才具有完整性,别人看不出你修哪了。

网友:
这种按键是容易出故障,如果长久不用,按键失灵的多,不拆机的修复方法是:连续按100次以上,不要太用力。

网友B:
我家也有一个,报个型号出来,我看需不需要电路图。

网友:
之前有人说是 晶振 坏了,总之各种的使用中 不开机,我的是,补焊了一下 开机键盘 到 cpu 开机脚 之间线路上的电容,就两年了 都正常使用。可能是那个电容有点漏电。

网友C:
做工还不错的,咋说垃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一个,报个型号出来,我看需不需要电路图。

电路板上有个型号 HEM 7210 好像就是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不错的,咋说垃圾呢?

按钮板用的 单层PCB,而且绝缘绿油 应该刷的不好,如果是双层PCB,走线可以宽松的多,也不容易腐蚀断路

网友:
第一次见识内部,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家用的,到底准不准?或者説偏差有多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