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DCN EAP380-L胖AP,附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2-12-21):
QCA9531-BL3A + QCA9887 + W971GG6SB25I
PoE使用Si3402
16M编程器固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hrc_-Yy92sVo2riaWLoIA?pwd=6gry
提取码:6gry
下面拆机图

正面

背面

拆下后盖

拿下散热片

主板全貌

QCA9531主控

DDR2内存

5G频段

拆下来刷过的闪存

PoE供电的部分

4芯非标PoE测速百兆下载能跑满

管理界面

网友:
可惜是百兆

网友A:
不知这功放是多少毫瓦的?

网友:
很多企业级的AP,可以去弄来改胖模式。稳定可靠。

楼主:
因为我这边只有非标POE,要是用千兆加DC头,应该就是千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功放是多少毫瓦的?

两颗功放都拍了图,稍微查了下没查到

网友:
有个电容怀孕了

楼主:
被你发现了,确实有颗1000uF6.3V,换了

网友(2023-01-22):
电容不错,已经怀孕了

网友(2025-05-11):
看这网变感觉是百兆网口啊

网友B:
闪存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是什么型号呢?

16M的就行,具体点就是那种25Q128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