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千辛万苦,修复十四年西门子电热水器,但是有个功能未修复,不懂为什么?

楼主(2022-12-21):
背景:年轻时候买的,2008年,二十多岁买的热水器,西门子,1999元,镁棒一次都没有换,拆镁棒那绣死了,师傅来也无能为力,从来没有清洗过,就这样用了十四年,从年轻用到老年。

前几天,打开热水器,一切正常,下楼丢了个垃圾,上来屏幕黑屏,不再加热,还好够洗了个简约的澡,天寒地冻,狼狈不已。
修复很曲折,装在吊顶里面,拿不下来(除非拆吊顶)维修口又太靠墙,于是想放光水,往左移动一些以便操作,拆铝熟管又大费周章,最终又拉又拔才得以排空水。
后来发现就算排空水也挪不动热水器,但是幸好头小伸进去勉强可以操作。发现线性变压器初级线圈烧了,保险也烧了,懒买线性变压器了,直接用路由的开关电源代替,修复,加热正常。目前唯一不能使用的是漏电检测功能,就是最左边按钮,之前按下去检测漏电会自检并报e2,几秒钟后恢复,现在改造后,按此按钮无反应。求解

网友:
没看到你改上去的电源,如果有y电容,就把那个电容拆了,那个电容把初级和次级串起来的,可能会干扰漏电检测电路

网友A:
还是买一个原板回来换上好吧

网友:
原来热水器还可以这样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一个原板回来换上好吧

原版一百五太贵了,如果二十块还能接受

网友B:
又一个安装不考虑维修的案例。换个漏电保护插头就行了,为了安全,最好断电使用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安装不考虑维修的案例。换个漏电保护插头就行了,为了安全,最好断电使用热水。 ...

本想换新的热水器,但是要拆吊顶,只能作罢

网友:
这个要跑电路,看漏电检测原理,原来的线性变压器可能包含在检测范围内。

网友C:
漏电检测失效了,因为你的电源是外挂的,改变了原来的电源方案。那么采购一条带有漏电保护的电源线(16A)就可以了。由于设计原因,电热水器一般寿命也就8-10年,再长时间就会出现各种渗漏和热效率降低。

网友:
难道人生安全 还不值1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电检测失效了,因为你的电源是外挂的,改变了原来的电源方案。那么采购一条带有漏电保护的电源线(16A) ...

目前暂无渗漏,本来想换新的,但是要拆吊顶,不然就挂吊顶下,不美观,暂且用用吧,热水器独立走线,独立漏电空开的

网友D:
这质量真行,我的已经更换了几次电热管了,还是老店里面的靠谱……

网友:
也许只是按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质量真行,我的已经更换了几次电热管了,还是老店里面的靠谱……

确实不错,西门子的,你什么状况才表明要换电热管

网友:
12V电源没接好,部分功能缺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错,西门子的,你什么状况才表明要换电热管

都是漏电,莫名其妙就跳闸了…先买过一些都是半年到一年左右继续漏电,后来在一个十多年的老店买的电热管已经用了两三年了……

网友E:
不需要吧,,,漏电测试电路应该是从烧掉的变压器那取的电,,,虽然变压器烧了,,你把变压器供电也接上,,然后只把变压器的引脚断开,,估计漏电测试功能就恢复了。。。

现在虽然按键测试不能用,但是防漏电功能应该还是好的,因为漏电检测功能不需要经过变压器。

网友:
当地水质这么好?换过几根镁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吧,,,漏电测试电路应该是从烧掉的变压器那取的电,,,虽然变压器烧了,,你把变压器供电也接上, ...

这个有道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看来质量可以。应急可用电源代替,日后还是想办法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