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601电容电阻表坏了!开机缺显示

楼主(2022-12-21):
开机缺显示!电流20mA!芯片估计废了!
求助有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
显示几秒就消失了
这些芯片看着有点蒙圈,三个运放之前是062,换成了358,故障依旧!
主芯片更看不懂了!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牛屎芯片啊,大概只能售后了?

网友B:
电池电压多少呢?

网友:
寄厂家售后

网友:
寄到厂家维修,免费的,自己负责来回快递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多少呢?

电池电压是9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芯片啊,大概只能售后了?

是呀这牛屎有点特别,看不出来是什么型号,也没有引脚!

网友B:
电池有电,不排除你这个表是不是拿去测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电,不排除你这个表是不是拿去测电压了。

不知道呀,不是我的,拿来研究的

网友:
不排除是测量电压时损坏,寄厂家售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呀,不是我的,拿来研究的

测下电阻,或者电容看看显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下电阻,或者电容看看显示如何?

都不显示,就蜂鸣档会响,但是不显示

网友C:
最好是外围坏了,这主控就算知道型号,也没焊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外围坏了,这主控就算知道型号,也没焊盘啊

是呀,20mA电流,应该是主控坏了吧,外围原件看着也蒙圈!

网友:
我铲过牛屎,看看这个

http://www.dt83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1&extra=&page=1&mobile=2

网友D:
芯片是7106可以铲掉牛屎直接更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是7106可以铲掉牛屎直接更换就行了

这么小的7106没见过呀?那有卖的呢?

网友:
牛屎芯片不一定坏了,应该是电源及外围电路烧了。

网友:
这个没焊盘,有7106也不好搞,需飞线,难度大

网友:
飞线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