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 OWON利利普示波器 PDS8102T,维修未完

楼主(2022-12-21):
收了一台利利普PDT8102T示波器,看重体积不大,重量不重,最主要的是可以用7.4V电池供电,有便携性。
收到后发现通道2 有问题,波形超出屏幕,调不下来,但是耦合接地可以回到中间。拆开看看试着维修,经过几天折腾基本查明故障为DAC到前级偏置电压异常。咸鱼上看到有朋友一样的型号一样的故障,估计是通病。

前面,右边是一个手持fnirsi 1C15,是别人DIY版,还是好用的,只可惜只有一个通道。

前面成色还可以。

后面完整

后面拆掉电池盒

后面拆掉接口盖,里面是串口和USB,其实前面也有一个USB

电池触点

内部主板全貌

电源是用的明纬成品 9V 3A,再加了个充电芯片,到电池是8.7V的样子。
电源一路到主板,一路到屏幕供电板,貌似要升压。

主要芯片

前级,芯片字不清楚,后面描述型号。

四个继电器 小日子的,
前级运放供电:TI的 76601每路一个;
运放按信号顺序:ADA4817-1;ADA4932-1(丝印H1K);LMH6518S;ADA4857-1;都是漂亮国的。

ADC国半的,现在好像属于TI

负压产生及调整;芯片标注在图上了

DAC将主控信号转换扩大范围送到前级运放H1K;
故障出在这里,CH1正常,调节垂直旋钮DAC输出 1.X~2.X伏;CH2 输出很小;到AD706后输出-3.3V加到前级运放,使得波形偏到屏幕以外了。
调节CH2垂直位置时DAC输出到一定后掉下去,见下图;

DAC应该是坏了一路,经查这个芯片型号DAC8532,丝印D32E,很贵,淘宝问了几家佛系的三四十元,有的报150元。

主板后面

固件芯片是AT88SC0104CA
加密的

其他芯片懒得发了。
整机几点感受:
1偏便携设计,采用低功耗芯片,可以电池供电是亮点
2原件用的进口的,屏幕大。
3拆卸很方便
4,使用不太顺畅,有时候死机,反应慢。
5,做工一般,元件焊接不牢,居然运输抖掉了一个贴片二极管。底噪大,抗干扰不佳。

网友A:
1偏便携设计,采用低功耗芯片,可以电池供电是亮点
2原件用的进口的,屏幕大。

网友:
电源是用的明纬成品 9V 3A,再加了个充电芯片,到电池是8.7V的样子。

网友:
示波器固件肯定和手机都加密。我买的isaw旧运动相机,小蚁无屏幕同款安霸A7LA70主控,到货半年后丢失固件,刷入小蚁不能开机也有加密,网上找了好几个总算有成功开机,英文菜单正确显示,可惜贴图和键位不同。联咏凌阳海思不同型号有序列号验证,很难互刷成功。

网友B:
前面的USB是插U盘保存截图用的,后面的USB是连接上位机用的。

网友:
挺不错的示波器啊!

网友:
好东西啊。希望楼主早日修好。

网友C:
这款有点厚,记得有一款更薄的,也是电池供电。

网友:
示波器反应慢了急死人啊。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大厂的经用

小厂堪忧,我也有一个,不常用

网友:
想买之一 但一直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有点厚,记得有一款更薄的,也是电池供电。

那个明纬电源太高,使得整个厚度大,不然可以减到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USB是插U盘保存截图用的,后面的USB是连接上位机用的。

前面插上U盘,示波器有个按键 UDISK COPY,但是一按就死机,不知道哪里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偏便携设计,采用低功耗芯片,可以电池供电是亮点
2原件用的进口的,屏幕大。{:013: ...

原件选的不便宜。自己的东西少了,比如软件开发,整体设计。最终给人体验没有发挥出来。

网友:
我也有一台EDS112CV,就是关机了电池还有几mA耗电,得经常充电

网友:
用成品开关电源,也是一亮点,蛮好,起码开关电源不会出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