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玩具遥控车换电池

楼主(2022-12-21):
     小孩的玩具车刚买的时候可以玩10来分钟,现在充满电只能玩两分钟就没电了,电池不行了。换上手电筒的电池,三节并联应该可以玩好久
  原来的电池

拆开

接收板移个位置,好放电池

原来的导线太细,轻轻一拉久断了,全部换掉
原来的电池盒放入18650电池,长度和宽度都够,就是深度不够,放入电池盖子盖不上。三节电池三角形排列放在这个位置刚好,两边刚好有螺丝,用铁丝弯个半圆,两边用螺丝固定刚好,电池上放块塑料泡沫顶住车底

原车尾灯有安装孔但没有装,装两颗红色LED灯

充放电一体板放在原来的电池盒内,热熔胶固定

电池盒开孔装个DC插座当充电口

充电板指示灯对应的位置在电池盖上开孔,方便观察充电指示灯的状态

前进亮大灯

倒车亮尾灯

小孩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网友A:
先让我玩三天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让我玩三天来

来 来 来,来拿

网友:
有人非法改装准备飙车啊

网友:
怀疑有人在开车,我又没有证据

网友:
举报,有人跟小孩抢玩具……

网友:
举报!有人私自增大能源车电池!!!

网友:
电改的太足不好控制,我家的那个直接冲进小区池塘了

网友:
果真是玩具啊~

网友B:
我也给我家小朋友的玩具车改过电池,单节14500改成2节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给我家小朋友的玩具车改过电池,单节14500改成2节并联

这个玩具车原来配的是Ni-Cd AA 300mAh 3.6V电池,容量太小

网友:
大容量的好

网友:
三节锂电可以用很久,就是充电时间要加长了。

网友:
玩具车的电池基本都要改。

网友:
还以为原车6V的呢

网友:
家里的大脚车,也让我改了18650,。以前孩子玩一会就要充电好久,现在玩到腻歪了,还有电

网友:
我两年前也改了个,车速快限了点速度,前灯有点亮也降了点亮度。我一直想把车大灯改成单独控制,无奈这方面知识缺乏

网友:
这回可以开车很久了。

网友C:
一般这样改完,孩子没一会就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样改完,孩子没一会就不玩了

看来你早就改过了,有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