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icevoos AS-118D万能表怎么这么耗电,是设备问题吗?

楼主(2022-12-21):
买了这玩意电池,标是500毫安容量,一个星期内,无非就量了几个电阻  开机不超20次,就提示电压低关机了,到底是电池虚标还是这个万能表耗电?老是要拆后盖换电池,电池我是用4056模块充电 ,还有这设备老是自动关机 有时候用标量了 又用电烙铁过几分钟又自动关机,有时候觉得真是不好,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全自动才买的,

电池充满电量3.5V ,表提示低电压拿出来量是2.7V

网友:
你的万能表就是这么耗电

买屏小的省电

网友:
屏大的费电是一定的,但是省眼啊。

网友:
国产杂牌子货,还tm不如胜利、优利德呢

网友:
测量工作电流是多大?

网友:
还有楼主的电池不是太靠谱的

网友:
从线材来看,感觉这表不太靠谱

网友:
这么大屏幕估计省不了电,其实你自己再拿个表测一下这块表的工作电流和待机电流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也不排除是4056电池端漏电……得测测才知道。。。

网友:
看上去怎么像个手机

网友:
这不就是号称和手机一样的万用表吗?那当然要和手机一样啦。

网友:
为啥大品牌不做类似的大屏万用表?是没技术还是没研发?因为工具就是从实用出发,这样的产品有点哗众取宠的感觉
带背光、屏幕尺寸大,电池再不给力,肯定费电,玩玩还行,真生产力的话,没有人选,还没有算精度问题

网友:
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容量很小,我以前用过后发现会很快没电,你用普通5号电池试试看。

网友:
改的锂电池吗?待机电流比较大

网友:
可能,确实是费电,测试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测测待机电流,还有工作电流。。不然不好说。

网友:
你把背光灯线剪掉,应该就不耗电了。

以我个人的经验得知,背光耗电应该是表本身耗电5倍以上。

就那种小屏幕的背光耗电也有1~2倍,你这大屏甚至可能达到10倍以上。

网友:
不排除这种表的自耗电太大。

网友:
1是万用表确实费电,2是这电池虚标严重

网友:
全屏显示,高大上啊,如果再来个真人语音提示,那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