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个黄灯的米家自动洗手机MJXSJ01XW——进液了

楼主(2022-12-21):
淘来的米家自动洗手机,故障是不出泡沫,亮黄灯,看电池仓也没有进液痕迹,想着是其他问题了,
小心翼翼的拆开天灵盖,发现我错了,螺丝都是锈迹,插头上都染成绿色了,电机上已是锈迹斑斑

天灵盖上电路板也是液体多多

反面上的黄绿色也是历历在目

红外线板子上的绿色

从里面看电池仓,也有触点腐蚀了

电机拆出来,已经腐蚀很久了

看到右边蓝色的管子也已经脱出来了,感觉是不是泡沫出口堵住了,管子憋出来了

尝试电机直接加电没反应,把电机后盖拆出来,喷入WD40神油,再试机就ok了,
最后用砂纸把外壳的锈渍打磨掉,其他部位水洗后放空调下吹干,完美修复了

网友:
我也回家看看我的这款洗手机,这玩意超级费电池,也没见得有多好用,用过几次后就吃灰了,看了你这锈蚀的这么厉害,我今儿晚上回家也要赶紧的看看。

网友:
用到没电就没用了

网友:
电路板清洗一下就成,电机绣的有点厉害。

网友:
连接管没有倒刺,管子上没有邦扎,肯定用不长啊!还是产品质量差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这么潮湿

网友:
怎么会漏液这么厉害。

网友:
太烂了,密封性太差

网友:
万能的神油。

网友:
这东西,看起来新鲜,买了用不了几次就闲置了

网友:
估计是进水以后就没有再通电,不然不会这么容易恢复

网友:
锈蚀很严重啊。

网友:
腐蚀的有点严重啊

网友:
只是电池夹锈迹斑斑,这是应该还是小问题。

网友:
细节上不到位

网友:
漏液腐蚀的挺厉 害,神 油又立功了

网友:
管道密封性太差了。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