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车充电器用降压模块改可调

楼主(2022-12-21):
电动车充电改可调电源研究好久了!一直没研究好!之前是72V的充电器,把431的1角和3角加了个5K可调电位器最低调到38V左右,然后就买了个降压模块4015恒压恒流的,最大输入38v没玩几下就干废了!就吃灰了!
前几天在淘宝看到LM2596HVS最大输入48V很喜欢

网友A:
直接用可调模块改比较简单,直接改电路之前记得有几个帖子有说

网友B:
这个也行,我一直是用个48v的POE电压降压到35v用这个模块(不带H后缀的)。电源功率有点小,才25瓦,12v只有2A左右的输出,所以也想整电动车电源……

网友C:
这个模块效率低,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可调模块改比较简单,直接改电路之前记得有几个帖子有说 ...

改不好呀,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行,我一直是用个48v的POE电压降压到35v用这个模块(不带H后缀的)。电源功率有点小,才25瓦,12v只 ...

改不好呀,有难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效率低,功率小,

改就是玩玩,大功率的也用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就是玩玩,大功率的也用不到

推荐这两个,价格小贵,性能够用

网友D:
从价格和精度两个方面考虑,自己买个32V2A以上的开关电源,HP或者DELL的都行,再买个睿登的数控直流稳压电源可调降压模块,组合起来就可以了,总共加一起也就100块钱。
我桌子上DIY好的那个已经用了6年多了,一直很稳定,精度也够。开关电源我用的是HP的32V2.5A,当可调电源实际输出30V5A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这两个,价格小贵,性能够用

不行不行太贵太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不行太贵太贵……

最近弄了个40块钱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486-1-1.html,性能比2659好些,

网友E:
直接上6012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弄了个40块钱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486-1-1.html,性能比2659好些, ...

我也有,去年买的,用了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6012P

没尝试过呢?暂时还用不到

网友F:
再增加个电流显示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增加个电流显示就更好了。

有电压电流表,不想装了,电流表不准,没万用表准,有指针万用表看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从价格和精度两个方面考虑,自己买个32V2A以上的开关电源,HP或者DELL的都行,再买个睿登的数控直流稳压电 ...

这个支持24v的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支持24v的电源吗

支持,模块输入电压6-40v,输出电压0-32v,最大输出功率160w。
24v输入,输出端应该可以达到22v

网友:
要买正品,冒牌的输入超过35V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