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SONY PSP3000增加Type-c充电接口

楼主(2022-12-21):
折腾好久才找到这个位置,完美嵌入typec母座,正负极直接飞到充电口简单快捷,不用开机也能充电了
特别注意:接口要放深一点,不然会顶住屏幕

网友:
做的比较漂亮

网友A:
开口最难搞,想搞个热熔开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最难搞,想搞个热熔开孔器

大范围的话美工刀或者烙铁直接干外壳都行锉刀修细节比较好用

网友:
改得很巧妙。

网友B:
改得不错,PSP大作喜欢玩哪些?我只喜欢玩皇牌空战,有个版本的通关曲FOR US ALL听着很带感,男声女声童声合唱的 For Us

网友C:
不可取!还是修旧如旧保持原汁原味好!

网友D:
改一改可以与时俱进,方便使用现有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不错,PSP大作喜欢玩哪些?我只喜欢玩皇牌空战,有个版本的通关曲FOR US ALL听着很带感,男声女声童声 ...

皇牌空战x2是常驻内存卡的,偶尔开一下Falken遛遛弯。通关ED不太记得了,充完电开来听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取!还是修旧如旧保持原汁原味好!

已经保留非常先进的mini usb接口做数据传输了typec只做充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一改可以与时俱进,方便使用现有数据线。

主要是原厂的圆口有点松了,经常充不上电,改完typec一举两得

网友:
动手能力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得不错,PSP大作喜欢玩哪些?我只喜欢玩皇牌空战,有个版本的通关曲FOR US ALL听着很带感,男声女声童声 ...

PSV 上就留了一个黄牌空战3,小时候玩的太经典了

网友:
改的真不错,跟原装的似的

网友:
漂亮,现在很多古董掌机都能改充电口,还有改插TF卡槽的。GBA改的更离谱,高亮屏 贴合屏,锂电,声音模块。

网友:
切合的不是很完美

网友:
下一步可以考虑改无线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