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无聊 做个TP4057双芯片板子的两个板子再并联

楼主(2022-12-21):
这个板子几乎是8年前的,TP4057可以防电池反接,可以耐高的输入电压。

亮点是用AB胶粘在一个5号电池盒里

但失败就是AB胶固化的很快,前后成为固体也就1分钟,导致浪费了很多

,所以AB胶一次先少些,把零件板子粘住后,再补胶 ,整个过程很难受,手忙脚乱的

楼主:
,所以AB胶一次先少些,把零件板子粘住后,再补胶 ,整个过程很难受,手忙脚乱的,,

因为板子的结构是凑合的,活动的

网友:
不如用热熔胶

网友:
用AB胶粘,一次性的了,不留后路啊。

网友:
热熔胶时间长了会掉

网友:
USB输入接口有点复古,现在都流行type C接口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能用就好

网友:
应该先用少量502定位,再用AB胶固定。

网友:
推拉开关摆放的不合理,应该旋转90度朝外,或者立起来在盖子上开孔。

网友:
使用AB胶不需要用那么多,粘两头就可以。

网友:
我粘东西习惯用硅胶

网友:
现在的热熔胶今时不同往日了,粘性强的很!

网友:
我也弄了不少4057

网友:
不利于散热

网友:
是给锂电池充电吗?单个板子电流好像是0.5a

楼主:
开关是另一个板子的开关,必要时打开。毕竟有些小锂电不敢那么大电流

网友:
搞复杂了,其实两块4057背对背就可以,中间用3M双面胶,充电电流大小切换电阻用跳针

楼主:
集中在一个小盒子里,方便使用。
microusb口方便,接输出口也方便

楼主(2024-05-23):
真是有点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