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彩虹电热毯WIFI控制器电源芯片炸坏了,救助型号

楼主(2022-12-21):
一个彩虹电热毯的控制器,带WIFI的,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电源pcb环路太长了。。。layout做得不好。
一般是pn8356
用ob2530 fm2539u也行。。。

网友(2024-01-30):
前两天拆了这个电热毯,就拍了张照片。

网友:
我的天,电热毯都带WiFi了?还有,彩虹电热毯的开关哪里有卖的,彩虹电热毯能不能用普通电热毯开关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