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三星K9DUGB8H1A失败报错Get Card Mode Fail,请教各位大佬用哪个工具。

楼主(2022-12-21):
七彩虹512G SSD ,使用过程中掉盘了,无法读取,近几天通过论坛求助,然而工具都不是特别理想,把相关信息再补全一些,请教各位大佬如何操作,谢谢谢谢。

1、SSD正面电路图。

2、使用“SM2258XT_K9DUGB8H1A”开卡工具。

3、主界面识别出FLASH颗粒为三星 K9DUGB8H1A。

4、开始设定参数

5、点击开始量产,然后报错。

请教各位大佬,我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开卡的工具版本不对吗?

网友:
需要复写器的三星多Die颗粒,要特殊固件,放弃吧

网友:
不是高手可能搞不定这个东东。

网友A:
三星SSV48DIE,一般能开的见过的只有58xt,58h,59xt2了,普通人能拿到固件的概率目前微乎其微

网友:
期待着哪位高手能够分享一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SSV48DIE,一般能开的见过的只有58xt,58h,59xt2了,普通人能拿到固件的概率目前微乎其微 ...

大佬,确实我找了不少开卡工具,有提示 can't 8DIE 的报错信息。
8DIE是个啥东西,是芯片的属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确实我找了不少开卡工具,有提示 can't 8DIE 的报错信息。
8DIE是个啥东西,是芯片的属性吗? ...

芯片一共是2CE/16DIE,也就是1CE/8DIE的颗粒,这种颗粒固件不会放出来的

网友:
普通人能拿到固件的概率目前微乎其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确实我找了不少开卡工具,有提示 can't 8DIE 的报错信息。
8DIE是个啥东西,是芯片的属性吗?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B(2023-03-07):
没有特殊工具,开不出来的,放弃吧,我手头也有两颗芯片吃灰,哪位大佬有意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殊工具,开不出来的,放弃吧,我手头也有两颗芯片吃灰,哪位大佬有意收吗? ...

80两颗包邮有意,高了就没必要了

网友C:
把那个译码芯片还有一个电阻给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两颗包邮有意,高了就没必要了

行吧,七彩虹打标的芯片,得空我做个链接给你

网友(2023-05-16):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译码芯片还有一个电阻给去掉。

在那个位置 可以上涨图吗?

网友C:
先把译码芯片去掉当4die开

网友(2023-06-21):
引用 网友C:
先把译码芯片去掉当4die开

然后开好了半容 再贴上电阻就能识别满容了吗?

网友C:
这个颗粒2259 XT 2支持,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2259 XT 2支持,

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支持?

网友:
你是要跑RDT么?

网友:
网上好像早就放出了CER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