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推荐一款电脑护眼软件CareUEyes

楼主(2022-12-21):
现在的电脑显示器都是LED背光的了,亮度高,颜色白,长时间注视眼睛很容易疲劳,所以对于经常面对电脑的人来说保护视力尤为重要。
今天给大家分享给一款护眼神器CareUEyes,它带蓝光过滤功能、具备屏幕色温调节、屏幕亮度调节等主要功能,非常的实用。
这款软件使用非常简单,无需安装,就一个文件。

这款护眼软件的核心功能就是屏幕色温的调节,一般情况下K值越小屏幕就越黄,暖色调的屏幕蓝光越少对眼睛越有好
这款软件还针对不同的工作场景,内置了不同的屏幕色调,在不影响工作和娱乐的程度上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的视力。

该软件还自带了计时器功能,可以实现设置好,到设定的时长就会提醒你注意休息。

该软件还有聚焦功能,就是在屏幕上设置一定的范围正常显示,其他区域变暗,非常适合专注于工作。

软件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

软件下载地址:

下载: https://wwjv.lanzoum.com/iAu8F0a7mwah  密码:2zii

网友:
使用office必须使用超级模式,否则找鼠标找的你怀疑人生

网友:
我的显示器还是16年前的三星。

网友:
   试过几款调背景色的软件都不理想,系统浏览器EDGE也有背景变色功能,但变过去变回来很麻烦,如果一直用暗背景在某些网页与文字颜色混在一起看不到字,默认白色背景还刺眼 真是麻烦

网友(2023-01-25):
    以前我也用类似的软件降低那些主页白色背景刺眼的问题,不过前几年发现WIN10用输入代码的形式可以开启这种功能了,就没在用过这类软件,虽然无论这类软件还是WIN10的代码都无法保证所有网站的文字还能正常显示,有些因为字体颜色问题太接近而看不清了,但还是可以用,直到3天前升级试用WIN11发现它自身就增加了“对比度主题”就是这个功能,用起来比以前的好多了,它增加了一下字体靠色的反差功能吧,就是单独把一行一行的字,单行变背景颜色,再相反颜色的文字颜色就解决网站靠色的问题了,虽然这样会让界面很难看,不过还一个缺点是导致开机欢迎画面也是黑色的,没了几天已更新的“喜欢吗”图片,但是WIN11还是有点儿卡就又换回了WIN10,昨晚翻了一下WIN10的个性化发现原来新版本已经增加了“对比度主题”,和WIN11接近一样的功能,还是略有不同,就是WIN11下有些主页会变成绿色背景也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