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不亏电,车子放半年也能打着火的改造

楼主(2022-12-21):
奥拓开得少电池经常亏电 ,手头有个两年前买的小能人应急电源,但是打开机盖驳电有点不方便。图中电池上黑色的东东是100A桥堆,就是应急电源正向接着一个100A的二极管到电池,作用是发动机不能向应急电源充电保护应急电源,车辆长时间停放时二极管0.7v压降也能保护应急电源对电池过度放电。适合所有小车改装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用

网友A:
不经常用  还是拆下来充比较好   我门前挖路  围在里面半年  拿下来硬是充了2天2夜  差点饿死了

网友:
装一个电瓶专用开关,长时间不开时,关断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经常用  还是拆下来充比较好   我门前挖路  围在里面半年  拿下来硬是充了2天2夜  差点饿死了 ...

没必要拆下来,间隔一、两个星期就着一下车,适当的补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急电源输出如果长时间到5a的话,这样充电对两个电池都有损害。

网友:
现在不是流行法拉电容吗?不知道那东西有没有用

网友:
简单的事复杂话了,始终在放电,打开机盖拆掉正极或者负极,某宝买个压接电瓶桩头开关,用得太少了卖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网友:
把电瓶拆下来也不费多少劲吧,又不是人家那种一分钟多少的买卖

网友:
4楼说的对,长时间不用还是把电瓶断开比较好,电瓶也不空耗电,能很好保护电瓶。

网友B:
发现好多坛友有车,但极少开,又是太阳能充电,又是锂电池组升压补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好多坛友有车,但极少开,又是太阳能充电,又是锂电池组升压补电的 ...

一个 电瓶几百块,能折腾一下就折腾一下,省点钱啊

网友:
在水箱后面,旁边就是补水壶,温度会不会高啊,锂电池没那么耐热!!

网友:
法拉电容自放电特别利害,不能单独作为电池用.    电容并联电池,对电池有保护作用,应该能大幅延长电池寿命.还是动力锂电池作为电源是不错的方案,别选三原啊

网友:
搞不清楚这样外挂启动电池还不是要定期充电这样和接驳打火有啥区别,反而更麻烦

网友:
长时间不用还是装个电瓶开关比较好

网友:
应急电源就是应急用的,你这可好直接弄成固定长期用了,发动机舱高温,那玩意早晚是个隐患

网友:
长时间停放最好的办法是加装太阳能补电,当然车要停在露天的地方

网友:
boom警告  应急电源长期过充加高温容易鼓包

网友:
锂电不耐热的,你这个倒好,直接绑在发动机舱,是想出自燃险换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