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油和齿轮油有什么区别?导轨和丝杆润滑用什么油?

楼主(2022-12-21):
想给导轨和丝杆润滑,淘宝上看到种类太多了,有各种黄油和齿轮油比较多,不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导轨和丝杆适合哪种?

网友:
你说的是齿轮脂吧,齿轮脂一般是黄的

网友:
理解是速度越高润滑用的油越稀

网友:
白色的波纹管装的AFE-CA润滑脂

网友:
白色的昆仑润滑脂用几年了

网友:
我有一次打印机出故障,打印错层,检查是润滑油干了,直接清洗掉,上全合成机油,顺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