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装黑裙 请教一下硬盘的问题

楼主(2022-12-21):
家里有一堆电子垃圾,500G笔记本硬盘3个,500G台式机硬盘1个,1T笔记本硬盘2个,4T台式硬盘1个。4个256Gm2固态.
本着不浪费得原则,入了3代的板U套件,准备装黑裙了。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装进去之后,数据都要清空的…我想要的是4T+5个500G的软raid。

4T盘空余空间约500G,其余硬盘有价值的内容加起来差不多1T…我怎么个安装顺序确保数据不丢失呢?

另外,黑群有防文件重复功能吗?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pciex1转sata的扩展卡,1变4。

板子上本来有6个sata

网友A:
笔记本硬盘很快出坏块的,我两年红了一个,黄了一个,最后上了两个西数红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硬盘很快出坏块的,我两年红了一个,黄了一个,最后上了两个西数红盘 ...

哦,感谢,我应该也不是全天24小时开,估计晚上开几个小时,周末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硬盘很快出坏块的,我两年红了一个,黄了一个,最后上了两个西数红盘 ...

我全天开着 凑合吧 西数黑盘2.5寸

网友B:
你要先弄一个空白硬盘,让群晖格式化以后,用共享把需要的文件复制进去,只能一个一个硬盘的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弄一个空白硬盘,让群晖格式化以后,用共享把需要的文件复制进去,只能一个一个硬盘的复制 ...

嗯,打算吧不重要的,都先组进去,不然那个4T的里面内容放不下了

网友:
黑群硬盘不能休眠好像是通病

网友(2023-02-07):
先找个空盘装系统,固态小容量的便宜。其他的硬盘上都有数据,就不更改格式了,直接挂上去用着先。以后换大容量的盘,再组盘,再一个一个把盘上的数据复制出来。500G的盘,就不用组了,买个全新的大容量硬盘就把几个500G的数据全部复制过去了。怕数据丢失,就保留原来的几个500G硬盘做冷备份。体验黑群,不知道你是做下载机还是储存用。下载机就挂两个不常用的空盘,用坏不心疼那种。下载的视频没收藏价值的,多数看完就会删除,除非混PT做种上传了。其他余的硬盘利用起来,买个多盘位硬盘柜,用的时候,接电脑或NAS也可以用。组黑裙挂四五个硬盘同时运行噪音大,又浪费电。硬盘柜做冷备份,USB3.0的传输也不慢,一天的时间够把下载盘上的文件复制出来了,又不是天天备份。单储存用,还是更换大容量的盘,寻找文件方便。家中照片,多处储存,用同步软件,电脑,NAS同步。黑群做纯下载就不要做备份用,硬盘可以买,照片数据不一定能恢复,分开来用。我是下载机与备份分开来用的。

网友:
固态做缓存就好

网友:
建议用大硬盘,硬盘多了也是真心吃不消

网友:
建议弄个ssd放系统顺带做下载暂存盘,剩下看数据重要性安排

网友:
不放重要资料 完全不要做什么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