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台T12焊台,8秒化锡。936可以下岗了.....

楼主(2022-12-21):
说实话,对我来说936完全够用了(其实吧,936也是我自己做的

),但是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每次用完电烙铁,老是忘记关,以至于我用过的烙铁头10个有8个都是忘记关烙铁,干烧,烧坏的。虽说头子不贵,但是疫情挣钱难,能省一毛是一毛。于是就某宝找936的控制板(要求是:要带数显,带自动休眠)找一天,都没找到。看来看去都是T12的。于是问了一下度娘。T12比936不管是加热还是回温都比936快得多。于是决定自己做一台。虽然咱缺钱,但是咱不缺手艺

。。。。咱这一双手除了锻炼手速之外

,还是可以创造很多有用的东西。天生我材必有用,想要T12就行动。

准备材料:
    1,外壳:自己用电源的外壳
    2,电源:自己用一个24V 17A的电源改的。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电源,是为了方便以换JBC245准备的。咱虽然不能经常
                 换情人,但是换把烙铁还是可以的

,不好意思,跑题了。

   3, 控制板:某宝买的这里就不放链接了,想要买自己去某宝搜“雪驹电子”选他家的板子,是因为电路图公开,控制板
             的做工也相当好,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亮点是可以自己修改LOGO,这对DIY玩家来说是非常好的(这个亮点应该
             是全网唯一一家),有短路保护  等.....
   4,烙铁手柄:也是在他家买的
   5,烙铁头:不用说了,也是在他家买的。

制作过程:

     这个就要说声抱歉了,应该制作的工序有点麻烦,白天没时间搞,基本上是晚上加班搞的,所以没有拍照。

下面说一大致DIY的过程......

我用的是2个这种电源。一个用来做外壳,另外一个用来做挡板代替原来上下两个黑色塑料。然后就是开编码器、手柄接口、显示屏、螺丝、电源插口、开关的孔。最后是把该焊接的线焊接起来。

全兼容控制板接线示意图--新版本).jpg

控制板的忘记拍图片了,这个借用两张店家的照片。如有侵权,请通知我,第一时间删除。

半成品的样了,这里我把板上的7805装的外壳上了,这样有利于散热。毕竟对7805来说24V的压差还是有点大的。虽然板子的功耗不高,但是我还是把它装在外壳上了,因为我这外壳是吕合金的。

全手工开的槽,丑是丑了点

继续装......

后面板接口部分......

前面板

整体效果,有点反光的,晚上光线不好。实际效果比照片好看多了,非常的Nice

上工作台,准备服役了

开机8秒化锡,比936不知好多少倍。

下面的热风枪是某鱼上60收的坏的。原来是不带数显,不带温控的。我自己某宝上买的板子改的

风枪右边是一个0-90V  0-7A的 可调电源,494芯片。也是自己改的

最后看一下下岗的936。这是我自己DIY的936烙铁。用台式机电源改的(ATX电源改成24V后 + 自己用洞洞板和LM358做的控制板 + 国产907手柄 + A1321烙铁芯 。图就不上了,站内就有)

网友:
8秒好像慢了点吧?我一般好像5秒内吧,可能还不到

网友:
啥都自己做,牛逼

网友:
已经加分鼓励。手艺不错,如果能发些控制板的图片出来就好了,我想看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想搞一套

网友A:
台式机电源的电压只有12V,做这个电压会不够吧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牛皮,936做的是直流还是交流板?

网友:
再也没有回头路

网友:
其实可以吧电源开关装到前面,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我的是2.9999999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电源的电压只有12V,做这个电压会不够吧

人家只是用的外壳,936烙铁是变压器

网友:
17A真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开在顶上,侧面已经不适用了!

网友:
慢了点,早期做的瞬间热

网友:
手艺不错,如果能发些控制板的图片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源开关的位置确实不太方便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挣了不少钱吧?淘汰速度也太快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