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便宜好用又美观的PCB电路板夹子第3弹,制作放大镜环形光源

楼主(2022-12-22):
第1弹是制作磁吸夹子和八爪鱼夹子:《DIY便宜又好用又美观的PCB板夹子、辅助焊接夹具》
第2弹是制作放大镜支架:《DIY便宜又好用又美观的PCB板夹子第2弹,制作放大镜支架》

上次制作了放大镜支架,对于白天焊接来说,效果很不错,可一到晚上,焊接台的光线很暗淡,虽然加了台灯,但台灯是斜照的光,会被放大镜挡住大部分光照,对焊接有影响。不得已,是时候要做一个放大镜的光源了。由于购买相关元件花费了一段时间,上个帖子已经超过编辑时间了,只能另开一个帖子进行制作说明。

观察一下放大镜的形状,只有环形光源才能解决视线不被阻挡的问题,并且光源要与放大镜溶为一体才好收拾、搬运、且不会丢失。说干就干,拆下放大镜,见下图

拧出三个固定螺丝后,才能取下镜片支撑板

这就是放大镜的镜片,是玻璃的,真材实料。测得放大镜外径89.7MM。

测量这块镜片支撑板的外形直径,内径,和3个螺孔的间距和孔径,准备照模样制作PCB板,但因为支撑板的外径为104.5mm,超过了PCB的打样尺寸100mm,所以PCB的最大外形尺寸只能做到100mm,幸好三个固定孔的位置全部都在PCB板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就可以把PCB板固定在支撑板上了。

开始设计PCB板

家里有坏的LED照明灯,正好可以拆里面的高亮灯珠来使用,但困难总比想法多,居然拆不出来,两把电烙铁同时上马,灯珠的两个焊点都熔化了,还拆不下来。最后热风枪直接怼上,愣是吹了10分钟也没吹下来,奇了怪了,这个灯珠厂家是怎么焊上去的,居然拆不下来,恼火!

只能换了一个方法了,就是购买0805的普通灯珠,这个钱是没办法省下来了

这是打样回来的PCB板,黑色,尽量不反射光源的散光。

准备其它材料,开始制作

折弯电源插座的管脚1

折弯电源插座的管脚2

焊上正负极电线

套上热缩管,防止短路

这是制作好的电源线

用刚刚做好的磁吸夹子固定环形板,准备焊接

把灯珠焊上,连同限流电阻也焊上,还同时焊上电源线

通电测试一下,全部点亮,就是亮度不够亮,心里怀疑能不能干活?

这是关掉室内照明灯后的效果,我买的正白光,好像有点发蓝,难道商家骗我?

拆下三个固定螺丝,准备放上PCB板

PCB板放上去,正好合适,上紧三个螺丝。这样,环形光源板与放大镜就熔为一体了

关闭室内照明灯,通电测试,光照度基本还行,可以看清电路板的细节

这是发光的效果

试一下放大镜的放大效果,光源可以照亮电路板,可以焊接

虽然使用了普通的LED灯珠,比不上高亮的灯珠,清晰度还算可以接受

放大后的效果,每个丝印还是能看得清楚的

最后来个光源板的发光全貌吧

至此,环形光源板制作完成。
唯一的遗憾就是家里的高亮LED灯珠拆不下来,不过呢,就算拆下来,这种高亮的LED它的工作电流一般是多少才不会发热?
另外,我使用的普通LED灯,我设置的工作电流为7.5mA,这个是否合适?请制作过光源的大神们发表一下意见,我好改进,谢谢!

网友A:
我也从来没用过烙铁成功拆过灯珠,塑料灯珠必烂。后来发现有种PTC加热板,铝的卡片大小,中间夹着加热片。

换灯珠很方便又便宜20来块钱可以。(要买那种注明200度,换LED专用的)

操作类似铁板烧,先把加热板插电,等几分钟。再把灯板放上去10来秒,就可以用镊子把灯珠钳下来。

安装灯珠时也爽,也是加热灯板,然后用锡丝点一下触点上点锡,然后用镊子把新灯珠放上去完成,移走等冷却。感觉真像铁板烧。

第一次用加热板,是因为要拆15v的高压灯珠,不好买也不想花钱买几个灯珠,所以必须完好拆下。

要修复的灯是两并5串,刚好两边串联的地方都有灯珠烧了,所以不通电。

灯板直接加热,把坏的镊走,好的搬过去,1分钟完成,虽然现在是单边灯珠,但加上匀光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楼主:
还有几片剩余的环形光源板,哪个坛友想要的可以私信我,打样成本价出(现在厂家打样不免费了),限一人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从来没用过烙铁成功拆过灯珠,塑料灯珠必烂。后来发现有种PTC加热板,铝的卡片大小,中间夹着加热片。
...

原来这样子拆啊,我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加片柔光板就漂亮了,可能亮度不够了

网友:
lz做的很不错

网友:
兰光明显呀

网友:
手艺真不错,做得漂亮。

网友:
灯珠拆不下来估计是散热太好了。把灯板从铁壳上拿下来应该就能拆掉灯珠了

网友:
这蓝色光用久了会眼累估计

网友:
用煤气灶拆灯珠啊。

网友:
还是ptc加热板铁板烧拆灯珠简单

网友:
直接放燃气灶上烤一会,什么都能拆下来

网友:
拆灯珠如果用热风枪的话要从背面吹。
为什么烙铁焊不下来?因为灯珠中部有散热片也焊在基板上,事实上有三个焊点

网友:
那种高亮灯珠,是有散热的,散热就在灯珠底部,也是焊在电路板上的

嘉立创前天晚上发的通知,免费打样暂停,优惠券正常发放,该过期的正常过期,啥时候恢复另行通知

网友:
灯珠色温太高 ,有点伤眼

网友:
夹子越来越好了

网友:
拆灯珠,用ptc加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