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昂达OBOOK11硬盘分区全乱故障求助

楼主(2022-12-22):
昂达OBOOK11,我手贱装了下UBUNTU,然后硬盘分区全乱了,目前只能识别7G,而且分区死活不成功。
不知道是否还能拯救,救不了有啥在U盘上装WIN10补救一下的办法么?

网友:
多大的盘是优盘?

网友:
好像可以用个命令重置的,具体命令忘记了,百度下吧。  就是那种大容量U盘被制成装机盘的时候有些容量就被屏蔽了,用那个指令可以恢复

网友:
到底是硬盘还是U盘,U盘的话重新量产下就行

网友:
用diskgenius试试删了所有分区重新分区

网友A:
很可能是emmc写保护了,如果你重新分区完刷新一下分区又变回去了,那就是写保护了,可以换了

网友:
昂达用的是EMMC硬盘,估计要用SD卡工具分析和处理。

网友:
低格一下,或者用傲梅重新分区

网友:
5 6l楼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应该是平板电脑吧

网友:
你可以先打昂达的客户电话问问。

网友:
这个应该上磁盘分区表错误造成,不要数据的话,用Diskgenius,选中这个盘,然后工具---清除扇区数据,不需要跑完,一分钟就行,然后重新分区装系统。要数据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
需要量产工具更新该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emmc写保护了,如果你重新分区完刷新一下分区又变回去了,那就是写保护了,可以换了 ...

前辈,您说的99%是正确的,然后您说的换,是换整机,还是换啥??
能具体点么?我比较菜

网友:
他这个就是江波龙的垃圾eMMC 寿命到了 挂了就变成7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说的99%是正确的,然后您说的换,是换整机,还是换啥??
能具体点么?我比较菜 ...

换emmc芯片

网友:
遇到过这个情况, 直接换EMMC解决

网友B:
换个EMMC,反正这玩意又不贵,不过据我说知昂达喜欢用三星的emmc。。。我自己的OB11pro直接上的M2的SSD,免除一切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EMMC,反正这玩意又不贵,不过据我说知昂达喜欢用三星的emmc。。。我自己的OB11pro直接上的M2的SSD,免 ...

求问前辈,您那个是原装的M2盘?

网友:
正常用,乱折腾干什么? ,不乱折腾还能勉强撑个半年的,有一些国产的EMMC质量很不好的,很容易莫名其妙的坏掉,你这个就只能当废品卖了,要不就花钱去找人换EMMC,最好换个比原来容量还大的颗粒,不能白跑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