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3111双贴15177,只能用inic6081工具开卡

楼主(2022-12-22):
ps3111双贴15177的测试结果,性能真是好。颗粒闲鱼买的,老板开始不肯卖我10颗,软磨硬泡了好久才答应卖给我,80一颗,rdt全部测试通过。

开卡工具有两种,一个6081的,一个ps3111v3重制版。只能用6081的开出来,测试结果也不错,但是不能显示温度。ps3111的工具能识别,但是开卡会报奇怪的错误,怎么调参数都没用。

请问哪位大佬有这样的经验,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都是服务器嚼烂吐出来的,人家可能是按斤称来的,你还用软磨硬泡,这种东西也就适合上安国搞搞U盘随便用用。

网友A:
ps3111不知道支不支持闪迪的453AA4937A这个ps3110上面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3111不知道支不支持闪迪的453AA4937A这个ps3110上面的颗粒

支持的吧,453AA4937A51

楼主:
是支持的,显示的id对应了7dfl,设置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最后还是报错了。

楼主:
我自己实验出来了。ps3111要设置为toggle2,否则就会报错。虽然大佬说这个不支持土狗,但是结果就是这样。这个颗粒的性能真的太好,大家自己看图

网友B:
哪家的15177-256GB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15177-256GB这么便宜?

卖家叫服务器内存CPU,上面写的是100颗起卖,价格80一颗,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3-03-15):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实验出来了。ps3111要设置为toggle2,否则就会报错。虽然大佬说这个不支持土狗,但是结果就是这样。 ...

这个数据是内缓的速度吧? PS3111内置缓存的. 跑圈的稳定速度在多少? 我也在玩. 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拆机颗粒默认药渣,包括那些diy的mlc
slc优盘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C:
拆机颗粒默认药渣,包括那些diy的mlc
slc优盘

药渣也比现在的QLC要强太多了

网友(2025-06-02):
目前正在贴这个颗粒,但是没有识别颗粒出来

网友:
我記得ps3111就算有溫度,也是固定的,很多都沒溫度傳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实验出来了。ps3111要设置为toggle2,否则就会报错。虽然大佬说这个不支持土狗,但是结果就是这样。 ...

toggle2在哪设置呢,目前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支持的,显示的id对应了7dfl,设置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最后还是报错了。 ...

选tog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实验出来了。ps3111要设置为toggle2,否则就会报错。虽然大佬说这个不支持土狗,但是结果就是这样。 ...

这个是tog和onfi 东芝闪迪海力士三星选tog 英特尔镁光长江选on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