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原创首发,PTC电烙铁控制电路,PTC控制电路

楼主(2022-12-22):
最近一会看见烙铁6,一会看见烙铁5,一会看见烙铁4,名流避孕套6。?这便宜,塑料柄都值这个钱。
六奶奶说有便宜不赚是傻子,我不是。我是下雨都知道跑回家的大聪明,烙铁6和烙铁4都下手了。
拆机就不放了,好几个坛友发了。

然后发现说是调温,上功率计一看,就是个调功。调300°是20多瓦起动到10多瓦,并且还缓慢升温。调450度是60多瓦起动到20多瓦。
拆了看看,就是个可控硅调功啊。

头子好像铁的,先换了铜头。头芯有空隙,卷上铜皮贴实,感觉好了点。
还是升温慢,我啥事都三分钟的急性子怎么能忍。琢磨一下温控看看行不。
先想到的是用MOC3063控可控硅,这个东西要5mA电流,带检测和控制要10mA电流了。电阻降压要2.2W的,不行。电容供电就0.22uF的,找了个630V的电容一看个头,以我的眼神看肯定装不进手柄,挂外边也难看。
绞尽脑汁,改来该去,终于想到个电路。

简洁吧,装手柄里肯定没问题。

说说原理。
不用测温线,只能测电流感知一下PTC的电阻变化。幸亏PTC的电阻跟着温度变化很大。
别说温度影响测量精度,我有用同样的三极管补偿,也别说电压影响取样电流变大,R9电压也跟电源电压变化的。
感谢科技的发展有高输入阻抗和高耐压的Q1,可以很小的电流来做检测和控制可控硅。
Q1很好找,破充电头里有1n60或者2n60或者3n60或者4n60。都行。
可控硅用单向的也行,我就用原板子的那个吧。

后面的触发电路也改一下。原先的是每一个半周波里,10ms内触发,我把电容加大到几十个波才触发一次,并且一次长达几个波。
那么触发后检测一下电流,电流够大,说明PTC阻值小温度小,Q2就别导通了,让Q1导通给可控硅触发继续加热吧。
如果反过来,电流不够了,可控硅就不会一直通了。
不等什么网上免费打样了,我急啊,自己画吧。

想一下还能更小,直接叠原板子都行吧,改吧。

做出来了,这个样的。

太简单,三分钟就做好了。要是我台面上放块排骨,狗都会做。
找零件焊上去了。

串联的电阻原先是串两个的,印象中耐压或许不够,改成三个串联了,就挤在一起了。
要往原板子上叠上去了,才发现可控硅不是阳极接发热芯,是阴极接的,我加控制就必须改阳极接发热芯。

跑一下看看怎么接。

发现LED给挡住了,拆了挪地方。

触发电压会有30多V,找了好久才找到小小个的电容4.7uF50V的,不然塞不进去。

打孔,贴高温胶布做绝缘,进线也要扒皮套细热缩管。
侧面看看厚度。

还是挺厚的,塞了一半就进不去了。
无奈我太大力了,还是进去了。

最后求助一下。
各位坛友大神有什么好办法能把他完好无损的拔出来?

结果上电测试,果然是启动就60多瓦了,20秒左右吧到温度就停。
找时间测了温度再标示电位器上了。

此电路可以改成其他PTC加热板的控制,当然不直接显温,显温应该要测温线吧,或者单片机做个计算吧。

版权所有,欢迎翻录出版,违者不究。
只是如果有商家拿去用了,请送我两块板,我的狗做的板子太难看了。

楼主:
试过可用

先用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吧,有进一步的改进在和各位亲说。

补充一下,为了防止整流桥损坏导致跳闸,前面最好加个1欧电阻当保险
换了纯铜的刀头,效果很是可以。

看恒温效果,快闪是断电时检测脉冲。
长闪是加热状态。强调一下,换铜头,塞铜皮,加温控后,效果很好很好。

23日更新
如果有重新打板的坛友,可以尝试改用下面的电路。

触发管接MOS的栅极,会更灵敏准确一些。触发用的电容也能小一点,不那么占地方。电源进来也加个电阻做保险,免得出故障时跳闸
主楼的电路是出于尽量不动原来板子的原因。

二楼这个没有实物做出来,仿真通过了。
补充:烙铁头和烙铁芯的空隙用铝皮垫上吧,铜皮会氧化掉渣。

邓穿石老师PTC电烙铁控制电路的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3872-1-1.html

网友:
不愧是数码之家的大神,几元钱的烙铁都折腾一下,精神可嘉啊。

网友A:
不愧是大神!几元钱的烙铁硬是搞成了T12的感觉.
这样改了以后加热速度也快了吧!

网友:
邓穿石大佬终于发帖了,一发帖就知道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大神!几元钱的烙铁硬是搞成了T12的感觉.
这样改了以后加热速度也快了吧! ...

启动功率60多瓦和10几20瓦比,当然快了很多。

网友:
现在几块钱的烙铁都PTC发热了?

网友:
就是说这个烙铁的销量自此会大增,楼主功不可没!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准备仿制

网友:
我也整一个试试???我的是4块上的车

网友:
不愧是数码之家的大神,几元钱的烙铁都折腾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
一把简易的调温烙铁,也能被狠狠地折腾一番。

网友:
我次奥,信手拈来就是一个杰作啊,

网友:
确实很简洁,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本来t12能解决的是

网友:
这哪里是技术狗,是技术大神

网友:
邓大师又改进烙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