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的透明任务栏很好看,以前竟然没发现这个功能

楼主(2022-12-22):
(图片)

网友:
可能以前就没有,后面更新才有的。

应该是win11发布后有的。

网友:
试一下,好看

网友:
以前没有,还需要用translucentTB来实现

网友:
近一个月前,看到能升级到11,就试试,结果回不来了

网友:
   这个透明选项默认就是开启的,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半透明,不过很奇怪,我的也是最新版为何没有“选择默认应用模式”这个选项?

网友A:
  刚注意到你的是全透明啊,为何我试了打开关闭透明选项只是半透明或者全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注意到你的是全透明啊,为何我试了打开关闭透明选项只是半透明或者全黑? ...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B:
高手们都换高级系统了,我还在使用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们都换高级系统了,我还在使用WIN7

换个10也不错,觉得比7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们都换高级系统了,我还在使用WIN7

我的是G41主板+SSD+8G内存   10真比7好用

网友:
搜了一下,原来是用安装第三方软件改的全透明,没多少意义了,修改注册表只能改成百分之80左右透明度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用的translucentTB之类的软件吧,系统里面只能改成半透明,我的是最新win11 22H2系统也是半透明,自己用TB软件改成全透明,然后配合壁纸引擎这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就完美了!

网友:
又学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win10的控制面板能不能回到老老式的样子   选项都找不到

网友:
win10版本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