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清华同方中文手写输入系统 TY-116天源龙系列手写板

楼主(2022-12-22):
这一次拆的东西居然能写成很长的标题
听名字很牛逼,前后全是塑料壳,有三个按键,接电脑能识别,但是按压输入区电脑无反应。

前面看功能还挺多

背面比较简洁

拆卡一看居然是一张纸

前面板

一张电阻触摸屏一个电路板

三个锅仔片,三个芯片

AS003查了半天没查到。MX25L12835EMI-10G是个128M存储芯片,XPT2046是4导线触摸屏控制器

完毕!

网友:
当年我和我哥都买了一个类似的手写板,100多元一个,后来因为拼音输入越来越快,就收藏了...

网友:
没用过手写板,看着还不 错

网友:
这个应该年头也不短了

网友:
写的还是不如敲的快

网友:
因为是压力屏,不加胶片纸皮会花

网友:
一直感觉这个是给老年人用的

网友:
都是给不会打字的人用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电脑画画板?

网友:
做工看着粗糙了些。

网友(2024-10-07):
我给老爸买了一样的,win7可以10就没办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