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运达630电焊机,拆修正极碰壳

楼主(2022-12-22):
运达630焊机搬到集装箱屋,出现工作不正常,搭铁线(负极)与集装箱屋,铺地铁板会碰触打火
不与两者接触则能正常工作

量了一下,焊机正极与外壳短路了

拆看看哪里碰壳了

发现有两个绝缘垫片磨穿断裂了

就是这个位置,两个大散热片的上端,这是补拍图

分析一下,5mm的螺栓,8.5mm的孔,震动窜动磨阿磨

只是这里怎么会有震动??两颗螺栓都弯了

tb看了看没有合适的,而且都很薄,土法用尼龙棒做,尼龙比较耐磨吧

磨到刚刚好,这样就不会松动了吧,帽子也比较厚

这个故障应该很久了吧,以前怎么能用???想了想,以前好像没接地线。。。。。。。。。。。这次有接地。电箱装在集装箱铁皮墙,铺地铁板与集装箱有连接

这台机还有一个问题,电流显示不正常

电压表正常,空载电压/工作电压

电流调节就诡异了,70-1480,有时还会是-400多到700多,

数显320感觉就140,150左右,一焊接就变成-006,这个能修么

网友A:
那么暴力?螺栓都掰弯了?

网友B:
应该不是工作时的振动,可能是移动焊机时,焊机轮子滚动产生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暴力?螺栓都掰弯了?

就是奇怪哪来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工作时的振动,可能是移动焊机时,焊机轮子滚动产生的振动。

这台移动的少,有移动也是用叉车

小跌落过砸到右前轮,所以电抗有点歪

网友:
这玩意里面是真简单,却能产生大能量。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楼主

楼主(2023-08-09):
土法炼钢,借来一把直流钳表,直接把电流标注上就是了

佳士的算正常

刚好有台大焊270,看看手把焊最大电流,2.5足够了

网友:
IGBT的,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