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利德/拓利亚 可调电源 X08P3010 开箱评测和拆解

楼主(2022-12-22):
拓利亚(TOPLIA)开关型直流稳压可调电源 X08P3010 开箱测评和拆解。
拼多多百亿补贴上刷到了这款电源,最大32V 10A的输出,才350元,而且拓利亚是优利德的子品牌,感觉还挺划算的就下单了回来试试。
介绍
先来看看参数:
支持OCP(过流保护)、OVP(过压保护)、CC(恒流)、CV(恒压)功能,设置电压电流用的是旋转编码器,可以精确稳定地调节,可以储存3组数据,方便快速调到常用的设置。
购买地址:
开箱
箱子正面
箱子侧面
配件有:一条电源线、一条鳄鱼夹测试线,一张说明书
电源正面
电源侧面
电源背面
评测
设备有限,测电压电流这里只能用个普通的万用表,看个大概。负载用的是15Ω的水泥电阻。
输出电压准确
回读电流准确
恒流模式正常
过流保护正常
最大电流输出测试
16V输出,空载纹波测试,平均值10mV以内,峰峰值100毫伏左右,32V输出的空载纹波也差不多,变化不大,表现还行。
32V输出,带15Ω的负载,纹波平均值也是不到10mV,峰峰值也是在100mV左右波动。
汉泰DSO2D15台式示波器 简单开箱测评: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652.html
拆解
大概看了一下走线,把它的大概电路图画出来了,下面只是大概电路图,并没有画全的,这是一个半桥式开关电源。
最右边那个电阻和电感位置画反了,那个电阻是串在负极输出,电感是串在正极输出。
还有它用到的主要的芯片我也列出来了:
主电路:
  • 整流桥:GBU810
  • 2个开关管:N沟道MOS管,CS13N50A8
  • 肖特基直流管:SR20200CT
  • PWM控制器:TL494S
  • 运放:2904

辅助电源:
  • 整流桥:DB207S
  • PWM控制器:EST2812D(集成了MOS管)
  • 光耦:EL357N

控制面板电路:
  • DCDC电源芯片:XL1509
  • 主控MCU:APT32F1023H8S6
  • 运放:LM358
  • 数码管驱动:TM1640
  • 键盘扫描和LED驱动:TM1650
  • 电压基准:TL431

电路板全局图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散热风扇
控制面板正面图
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40
主控芯片:爱普特APT32F1023H8S6 ,国产32位MCU
电压基准:TL431
键盘扫描和LED驱动芯片:TM1650
集成运放芯片:LM358 ,看走线应该是当电压跟随器用。
控制面板的电源芯片:XL1509 ,一个BUCK型的DCDC芯片。
电源板火线进来先经过一个型号为10D-15的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接着到继电器。
然后到 X电容(右上角黄色那个)→ 共模电感 → 两个Y电容 → 整流桥 GBU810
接着是两个串联的电解电容,680μF 220V的,有人知道这个电容是什么品牌的吗。
下面两个开关管是N沟道的MOS管,型号为CS13N50A8,最大500V 13A;最上面的是肖特基二极管,输出整流用的,型号为SR20200CT,最大200V 20A。
主电源的PWM控制器是TL494S;旁边还有个运放是2904,这个运放应该是用来放大康铜丝(检流电阻)两端的电压,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
右下角的是辅助电源的PWM控制器,型号为EST2812D,这个芯片内置MOS管,与下图右边的小的高频变压器组成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用来给其他芯片供电的。
辅助电源的整流桥DB207S
输出滤波电容,两个3300μF 50V的电解电容,低ESR的。

网友:
拆解很详细,谢谢。

网友A:
便宜是便宜,可惜不带通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是便宜,可惜不带通信功能

暂时还用不上通信功能,便宜好用就行,以后再换

网友:
可惜是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体积小巧 重量轻。噪声和动态响应比 线性电源要差不少。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给输出加个0.33uF的独石电容,纹波可以降到峰峰值不到50mV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给输出加个0.33uF的独石电容,纹波可以降到峰峰值不到50mV

还有把负极和GND的连接断开,纹波峰峰值可以降到10mV左右

网友:
电源拆解评测的详细,便宜好用

网友B:
350元买320w的可调电源价格不错,就是输出的纹波略大,满载vpp有 100多mv,不知道拓利亚的售后是不是和优利德一样给力?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元买320w的可调电源价格不错,就是输出的纹波略大,满载vpp有 100多mv,不知道拓利亚的售后是不是和优利 ...

自己并个330nF的独石电容上去可以将纹波峰峰值降到50mV以内

网友:
有机会能把电路图画出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并个330nF的独石电容上去可以将纹波峰峰值降到50mV以内

网友:
可惜的不是开关电源,而是开关电源采用的494,还是直接输出,即便是不用片内运放,精度也就差强人意吧。
比自己改装的漂亮不少

网友:
看外部就不错,做工用料挺规整

网友:
测评拆解详细,楼主之前说输出电流偏差大?

网友:
有个明伟的可调显示0V不可调,拆开看做工不错,感觉好复杂不会修,工频变压器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奈何图纸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