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移动MGV3000-YS(S)/YS(M)-S905L3卡刷和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2-12-22):
江苏移动MGV3000-YS(S)/YS(M)-S905L3卡刷和线刷固件包

固件特点:

1、修改dns,三网通用;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纯净优化,除必要系统软件无任何预装;

6、超稳定,运行速度快。

刷机方式大体分为两类:线刷和卡刷(参考借鉴一下,不是完全一样,具体详见固件压缩包教程)

卡刷步骤:(参考借鉴一下,不是完全一样)

1、准备一个FAT32格式单分区8GU盘,未做过系统盘,注意创维rec比较挑u盘,实测8G得最好。将emmc、recovery.img、update.zip、factory_update_param.aml 三个文件拷贝到根目录, 注意保证文件完整性;

2、盒子接上hdmi、网线、电源线保持关机状态,U盘插入盒子靠近网口的usb端口,盒子按下电源开关加电,通电同时反复按遥控右键刷机,速度不要太快或者太慢,每秒3次左右,引导U盘里的REC,直到显示刷机画面; 或者尝试按左键进到刷机页面,立即关机,然后重新开机,点按右键,进到u盘里的rec刷机才能成功;

补充:【有的盒子需要镊子短接,有的要顶复位键,有的通过设置里面找到升级,不是全部一样的,具体型号具体对待,大部分晶晨芯片的盒子,可以通过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搞定】

3、刷机耗时约三分钟,完成后盒子会自动重启,第一次启动会优化系统程序,请耐心等待。

线刷方法:(参考借鉴一下,不是完全一样)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拆开盒子;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把【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勾选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补充:【有的盒子需要镊子短接,有的要顶复位键,有的盒子直接就可连接识别,不是全部一样的,具体型号具体对待,大部分晶晨芯片的盒子,可以通过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搞定】

就可以看到进度条在跑了(此时松开短接),耐心等待进度条跑完;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刷机固件:

链接1: https://pan.baidu.com/s/1GwTWX39q4wKEAC3Cdb42MA

提取码: iupy

链接2: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网友(2024-10-07):
在恩山下了,刷完发现又上当了,固件内置软件会自动升级自动卸载自动重装,总之相当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