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逻辑思维强、或者自己改凌动开关的,进来考一考:

楼主(2022-12-22):
智能吸顶灯。但是为了不适应app控制、普通话也不标准的老人上床忘了关灯,又得搞成门口/床头双控。

那问题来了,如果改成凌动开关(保证灯座始终在线)。不会有问题吧?

我排列组合好几次,应该不影响。

年纪大了傻想的,布尔运算也忘了。所以问一下,会不会组合出一种无法正常开关、或者短路等等情况?

电工一开始要搞多控,把一左一右的床头灯也加入进来,被我否了。

多控的接法更多,我更想不周全了。就怕机械和智能冲突。

网友A:
买什么凌动开关,我的直接在开关按板下装个弹簧,松手回弹。
逻辑方面没有问题啊,无非就是双控。

网友B:
按照我三十多年的弱电经验,只要零线不参与复杂的控制,只接负载的一端。负载另外一端无论你接再复杂的电控也不会炸。顶多逻辑不对,要么亮,要么不亮。

网友C:
我是不理解为什么连吸顶灯也要智能,不就按个开关嘛,有这么懒吗?我家卧室吸顶灯是3控,进门一个,床头两个,都能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理解为什么连吸顶灯也要智能,不就按个开关嘛,有这么懒吗?我家卧室吸顶灯是3控,进门一个,床头两 ...

智能不止亮/不亮;色温无级调节,亮度无级调节,月光模式用于起夜或者看投影。。。还有各种联动,进门亮灯,长时间无人自动关灯,诸如此类。

当然,我也是推崇极简的,只是有时候也需要点仪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什么凌动开关,我的直接在开关按板下装个弹簧,松手回弹。
逻辑方面没有问题啊,无非就是双控。 ...

同。这个和楼贴不矛盾啊。

顺便问,弹簧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三十多年的弱电经验,只要零线不参与复杂的控制,只接负载的一端。负载另外一端无论你接再复杂的电控 ...

嗯嗯。按说双控的两个位置之间,应该有走线吧。我记得当初开槽时,没见两者之间铺管。也许绕其他地方,总之开关暗盒里线一大坨,不止2根。电工不至于这方面投机取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这个和楼贴不矛盾啊。

顺便问,弹簧哪种好?

根据你开关的特性选择,比如有的就单开,一个大的按板,有的按板是有窄窄的一溜,选择要求是按下去有用,能弹回来,又不能太大力,无它。如果空间不够,建议电池仓那种锥形弹簧,按下去不占位置。

双控的话,两个开关都要装,保证复位状态灯座是通电的

网友:
单火线,无论怎么弄,最多两种结果:亮、或者不亮。如果还有变光控制,那就是用遥控控制的智能控制了,这种控制可以在顶灯上实现。

网友D:
不会短路!但是,有双控关闭智能也关闭的可能,这时按双控无效,智能控制也无效。

网友:
明显,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何况家有老人,淘宝不上有无线开关嘛……

网友:
逻辑上没问题的。

网友:
没毛病,但86型无线开线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三十多年的弱电经验,只要零线不参与复杂的控制,只接负载的一端。负载另外一端无论你接再复杂的电控 ...

认同,只要零线不参与控制,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特别是老人的。我自己建的房子,进门与床头搞成双控。亮度小一点。其它再搞两个主灯,单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短路!但是,有双控关闭智能也关闭的可能,这时按双控无效,智能控制也无效。 ...

好像不会。

1.如果普通开关,无论单/双/多,“智能”随时会失效,因为一关就彻底断电了,wifi、蓝牙都连不上了。但是亮和灭的基本功能,是不会失效的,你就当成普通灯用好了。

2.如果凌动开关,其实不存在任何组合。无论单/双/多,你按下任何一个键,释放后都回到初次状态:灯座始终有电,而且电流走向和线路结构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至于灯亮还是灭,是智能灯的事儿。即使你按一下无效,再按一下它肯定亮了。

你说的情况如果存在,请举个例子吧,谢谢指教。(智能灯坏了,开关坏了,或者有个小孩在另外一头按住不放,不算。这个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