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鲁大师测风扇转速准吗

楼主(2022-12-22):
hwmonitor显示应是正常,,这鲁大师风扇转5119

听着机箱有点声音,,用鲁大师风扇检测转5119。。打死也不信啊,,,进BIOS转速设好静音模式,也就是500转/分左右

网友:
鲁大师测不了,

它只不过是把系统里有的参数报告出来。监测温度,转速,电压之类的,是主板bios里面就有的,主板报告给系统,系统没有展示的必要就藏起来了,鲁大师只是展示一下。

一般不会错,偶尔会有错的,比如一些机子的主板温度,就会出错;还有就是显卡温度,转速也会测不了,就是人家不给他接口,就采集不到数据。

你这个应该是数据转换错了。

网友:
大师是读取主板的,应该是数据口有问题了

网友:
全看传感器的。传感器错的,后面全错。

网友:
只要风扇带有测速芯片,就能够测。

网友:
你都知道用 HWMonitor 还问

网友:
我感觉测得应该准确。读取传感器数据嘛。

网友:
5000多转,有点夸张了,应该是数据读取错了